求助大神-这个invetor里面的参考怎么使用

楼主(2016-12-13):
请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这个东西已经带了问号了,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B:
参考的意思是, 这个图形是根据装配体中的其它零件的外形投射过来的.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参考源丢失了. 删掉, 重新画孔就好了.
不过说实话, 这种3D软件中的参考或者叫自适应的功能, 一直不敢用, 很容易就乱掉. 然后报一大堆错误.
也可能是自身的功力不够, 无法驾驭.
陈老师能不能指导一下?@陈伯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的意思是, 这个图形是根据装配体中的其它零件的外形投射过来的.
从图片上看应该是参考源丢失了. 删掉, ...

你说的很详细,谢谢!还不会用,请问可以给个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已经带了问号了,是不是有问题呀?

老师,我已经找到答案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