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材加工后怎么弯了

楼主(2016-12-13):
各位好:
       我有一块304不锈钢板材,尺寸为 长750*宽33*厚度24。铣工把厚度加工到19之后,就变成如附图所示的样子。求解。

网友:
教你如何上传图片,示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网友A:
应力变形

网友B:
图片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在哪里呀

传了半天,不知道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变形

这么厚的板也会?

网友:
19的也变形? 只能说你们铣床太水了.
请机加的大侠来科普下吧.

网友:
热轧出来的板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加工应力也好,内部应力也好,都要先去应力(退火,时效),急不来。

网友:
肯定会变形,内部应力肯定会释放

这么大零件降面处理很浪费

网友:
这种工艺结构,不变形才怪了。

网友(点评):
你们都看到图片了吗?哈哈

网友:
产品结构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加工时是如何装夹的?

网友(点评):
这才是关键的提问!

网友:
厚度不应该加工或者加工量应该控制得很小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