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仿真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6-12-13):
请教一下大家,两个齿轮传动,因为齿轮都有相同的安装基座,而且基座也有运动,最后求解的结果齿轮不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哎,至少讲一下你添加了哪些运动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至少讲一下你添加了哪些运动副吧

两个齿轮转动副,然后啮合相同的基座,然后添加齿轮副,给驱动

网友(点评):
试试机座固定的时候可以转不,求解成功没有?我一般添加转动副的时候直接选啮合并添加驱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两个齿轮转动副,然后啮合相同的基座,然后添加齿轮副,给驱动

意思你直接没有用齿轮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你直接没有用齿轮副

用齿轮副啊,不过是都约束好了最后添加的。

网友:
齿轮要单独有旋转副的

楼主:
已解决,解算方案和齿轮驱动没给合适,谢谢各位

网友:
有始有终,棒棒的。不过能不能描述下解算方案是怎样的不合适吗?一般解算方案里只控制时间和步数两个参数,比较好奇为啥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