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外圆磨床加工锥度

楼主(2016-12-13):
数控外圆磨在加工4个外圆时产生锥度,但是外圆锥度方向不一致。
第一个外圆和最后一个外圆锥度方向相反。锥度大概有0.05mm-0.06mm。第一个外圆的锥度是前面大后面小,

楼主:
现在检查了前后顶尖同轴度和尾座及头架的刚性。Z轴由硬轨换成了直线导轨。甚至连砂轮主轴间隙都检查过。但是都没什么效果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砂轮头架所在的周线与磨床的主轴(前后顶尖)所在的轴线不平行所导致的。再仔细调调试磨几件测一下。

网友B:
砂轮修整的轨迹有问题,检查导轨的精度和直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砂轮头架所在的周线与磨床的主轴(前后顶尖)所在的轴线不平行所导致的。再仔细调调试磨几 ...

砂轮头架的周线与前后顶尖所在线是平行的,校正过2次!

楼主:
当我把前顶尖的平行度和后顶尖的平行度及前后顶尖的同轴度都校正后,磨削出来的产品是第一个外圆没有锥度,后面的外圆有锥度,是前面小后面大,但是后面外圆比前面外圆的锥度值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修整的轨迹有问题,检查导轨的精度和直线度.

我也怀疑可能是导轨的直线度有问题,但是当时由硬轨换直线导轨是是由机修工进行的安装,他们说导轨的直线度他们校正过,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工件的中心孔如果有问题,也可能会引起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的中心孔如果有问题,也可能会引起此问题。

不是中心孔的问题,应为同一根产品在其他数控磨床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D:
台阶长度小于砂轮的话,说明你砂轮没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阶长度小于砂轮的话,说明你砂轮没有修好

台阶长度??

网友(点评):
台阶轴的长度

网友E:
我在其他的机器上碰到过现象和你接近的事情,是由于直线导轨引起的。
如果你把机器的图片发上来,标大致的尺寸,还有直线导轨和丝杠的安装尺寸(只是对机床有个感性认识)。
再告诉工件的大致尺寸。
我帮你判断一下,如果估计和我的是同一个原因,我就告诉你我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其他的机器上碰到过现象和你接近的事情,是由于直线导轨引起的。
如果你把机器的图片发上来,标大致的 ...

你能具体的说下到底是由直线导轨哪里问题引起的吗?因为当时安装我没在现场,因此如果要晓得直线导轨和丝杆的安装尺寸只有拆了重新才能测量。因为我也怀疑应该是直线导轨引起的。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其他的机器上碰到过现象和你接近的事情,是由于直线导轨引起的。
如果你把机器的图片发上来,标大致的 ...

同意,没图没法有的放矢。一图胜千言!
既然大家提到的lz都测过了,估计是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被跳过了。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是直线导轨的安装精度导致的,现在除了直线导轨的安装精度外其他的都测试过了。但是领导不予采纳直线导轨的问题,说直线导轨不可能有问题,我又不是机修。于是没办法验证自己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