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设备运行中的余热利用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6-12-13):
(详见图片)  图中,黑色为一直径3M,长度18M的管道,工件通过预热后从管道左端进去,右端出来。整个设备分四个区:绿色为预热区,红色段为加热(约600度),青色为降温区(降到50度以下),金色段为常温。问:
1,用什么方法在青色区对流过的工件实施降温?
2,用什么原理(机构)对青色区的热能,通过黄色回热路径返回给绿色区?
2,怎样才能做到在青色区排放废气时尽量不要把热量带走?

网友:
1,大侠这是个热处理炉吗?工件什么状态,大型体件?
2,使用时每段能不能单独封闭开来?
3,风冷循环应该考虑。
4,废气,能不能考虑风循环中间加个废气(有害气体)吸收装置。

网友(点评):
工件是五金标准件,最大0.5Kg(长300),单独封闭结构上不允许,同一根回收管中吸废气,怕热量也给带走了。

网友:
楼主的方案关键在于怎样更好的利用青色区的热量。怎样利用不是太清楚,但感觉黄色的回流管应该加个单向阀吧,防止热量向反方向留去。

网友:
大侠的问题学习了,不好瞎说,盐溶液热交换可以吧,盐溶液吸收热量温度达500度是可能的吧。

网友(点评):
如果采用盐溶液热交换,你到看看怎么个结构、流程和安装方式好

网友A:
冷却产生的废弃感觉很难利用,比如水冷的水蒸气,气又多,风又大,气温又低,自然不好利用了,还搞的车间全是白花花热气,一般直接抽走。风冷就感觉完全没法利用了,太大风,温度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却产生的废弃感觉很难利用,比如水冷的水蒸气,气又多,风又大,气温又低,自然不好利用了,还搞的车间全 ...

其他的冷却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定两级冷却区应该可以利用风冷,一级冷却设定600-300度,用循环风机把把冷却后的热风抽到后面预热,300度以下做为2级冷却,因为你要降到常温,冷却介质的温度自然也是常温,没法利用,直接排走

网友(点评):
这样结构比较复杂,简化结构方面是否有好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定两级冷却区应该可以利用风冷,一级冷却设定600-300度,用循环风机把把冷却后的热风抽到后面 ...

暂时还没想到

网友:
完全没有思路,看各位大侠出招

网友:
传热三种方法,对流 辐射 热传导
首先,从红色加热部分出来是600度,要降到室温,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确定冷却的功率,冷却方法和介质
如果要利用余热,青色部分确实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冷却介质被加热到前面绿色预热的温度
另一部分达不到绿色部分的预热温度,所以没有办法利用,只有合理排放了

网友(点评):
或者将达不到温度的介质再加热,输送到预热区,看利用程度,如果系统太复杂,损耗、维护和监测成本高,还不如直接加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