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台设备需要做了个钢架作为安装平台

楼主(2016-12-13):
设计之一类的钢架平台怎么选用柱子,梁呀什么的。平常都是按经验取材,很多地方又浪费或者设计缺陷,到使用的时候才发现。整个钢架平台,柱子,平台,围栏都是提前焊接好,然后打孔。等到了现场直接螺栓连接搭架起来,围栏都是平台边缘焊接圆筒,然后围栏插入,螺丝止动。

网友A:
你可以询问钢结构的工程师
你可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整个结构的强度及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询问钢结构的工程师
你可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整个结构的强度及稳定性

比如啥软件的?

网友:
楼梯没有扶手

楼主:
楼梯扶手和楼梯焊接到一体,我图上没画。这还没到生产阶段,只是大框。

网友:
1,楼主这设备不小啊。
2,安装平台一般都是要预制组装的,拆装方便,
3,最好选用常规型材,强度和稳定性够就可以。

网友B:
只站人,柱子用102*5的管子,梁用40-60间的矩形管或者角铁,围栏30-40的矩形管或者角铁

网友(点评):
围栏用角铁便宜,用圆管美观。

网友C:
刚刚毕业不到半年,我试试,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你的立柱应该是受压力和弯矩,所以应该应该校核抗压极限,当然可以把力均摊到各个柱子上校核,以免压溃。其次校核抗弯强度,刚性连接可以近似看作一体零件,然后分别校核。
2、横架:主要是校核抗弯强度,和抗剪强度。把立柱当成支点,校核受力。
3、校核螺栓的强度。
4、校核时力的类型和材料截面形状很重要,是交变力还是静态力,结果也不同。
5、还需考虑变形,如果变形过大,就算校核的结果通过,对整个机构的稳定性和工作舒适度也有较大影响。
6、一般校核危险的位置。一般有经验的人,会知道一根杆的哪个截面危险.
7、一般不同截面杆,校核时,还需考虑应力集中。

吃饭了,身上没带钱,当跟屁虫去了,期待回复。

网友:
用ANSYS软件分析就行

网友D:
全是横竖,看上去不靠谱,或者很废料。欢迎交流!

网友:
最下面的一层面积是否过大,有必要这么大吗?

网友E:
楼主考虑做铝合金结构的不,我们专业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是横竖,看上去不靠谱,或者很废料。欢迎交流!

哈哈,现在只是做框架,该拉的斜撑啥的都还没有加!设备还没填完,等确认了设备最终的安放位置和尺寸。我大体估算了下,这套钢架下来有快三吨的自重了,设备估计也就两三吨重一共。老板要美观,想想都浪费!等弄差不多了发来请教大侠!

网友(点评):
太浪费了。如果都是人行通道,没必要这么搞。如果给机器提供支撑、定位,就要在核心位置特殊设计了。

网友F:
一看就是外行画的。
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钢结构设计规范,以及钢结构设计方面的相关知识。

网友:
这么复杂的结构受力分析,要优化设计,可能只能用软件帮忙分析,比如ANS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询问钢结构的工程师
你可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整个结构的强度及稳定性

这就是想找人学学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站人,柱子用102*5的管子,梁用40-60间的矩形管或者角铁,围栏30-40的矩形管或者角铁

现在做的模型柱子165圆管,横梁160的槽钢,平台中间除了放设备的地方,一律50*50的角钢拉成400*400左右的见方。围栏40的圆管焊接。

网友(点评):
太大了,不说成本,就是搬运都是问题

网友(点评):
围栏沿可以,立档用32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毕业不到半年,我试试,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你的立柱应该是受压力和弯矩,所以应该应该校核抗压极 ...

我只是简单地算了下单个立柱和横梁的受力计算,我这钢架配置根本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是横竖,看上去不靠谱,或者很废料。欢迎交流!

嘿嘿,还只是模型,还没到加工生产的地步。等做的差不多求大虾指教呀。

网友G:
在关键部位焊接或者螺接几根斜管,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嘛,全部用普通型材就可以,工字钢,矩管,圆管,角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站人,柱子用102*5的管子,梁用40-60间的矩形管或者角铁,围栏30-40的矩形管或者角铁

围栏可能用方管,圆管太费工。

网友(点评):
具体不要看行业惯例和客户认可度

网友(点评):
第一次給这个客户做,美观就好。

网友(点评):
圆管直接有现成的连接件,上螺丝就搞定了。显然圆管更省事。

网友(点评):
圆管做围栏,比矩管漂亮多了,成本也节省。

网友(点评):
哪里能找到您说的那种连接件呀?能给个联系方式吗?平常圆管做护栏都需要打坡口,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考虑做铝合金结构的不,我们专业做这个

我是要放设备的,我们就做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外行画的。
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钢结构设计规范,以及钢结构设计方面的相关知识。

大神求指教,我就是个外行,赶鸭子上架呀。

网友(点评):
先找一本《钢结构设计手册》,或《钢结构》教材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做的模型柱子165圆管,横梁160的槽钢,平台中间除了放设备的地方,一律50*50的角钢拉成400*400左右的 ...

不是整体焊接,都是拿螺栓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关键部位焊接或者螺接几根斜管,三角形具有稳定性嘛,全部用普通型材就可以,工字钢,矩管,圆管,角铁

受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简单地算了下单个立柱和横梁的受力计算,我这钢架配置根本不变形。

我这段时间也在纠结这些,刚刚进非标行业,机架校核、齿轮选型、丝杠选型、链轮选型、皮带选型、电机选型,光这些东西都搞得我头大。。。也不知道老司机有什么经验不?还有就是现在完全没考虑过装配间隙、精度。对了,今天看校核,钢架好像是考虑变形后尺寸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段时间也在纠结这些,刚刚进非标行业,机架校核、齿轮选型、丝杠选型、链轮选型、皮带选型、电机选 ...

钢架选大点型号就差不多了,实际效果和你计算的会有不同,经验很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架选大点型号就差不多了,实际效果和你计算的会有不同,经验很重呀。

网友H:
第二步平台怎么上去?
找搞钢结构的看看吧

网友I:
楼主这个平台有6米多了,不知道这平台上面要放多重的东西。
我设计过4米多高,长3米宽3米的放一个大机械手的平台,也是把立柱和平台分别焊接好,运到现场再螺丝连起来的。
我当时用的是150x150的方管做4个立柱,每个立柱打了6个16的化学膨胀螺栓。分析是用SOLIDWORKS自带的分析插件分析的,用经验不靠谱的,还是要算一算分析下。
单论静强度我感觉你这个站人没问题,不会塌,放机器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看到有2个问题。1.你这没有斜拉三角支撑。6米高的台子人在上面走肯定晃的非常厉害,。一定要有三角斜撑,这个是一定一定要有的。加斜撑对加强整个结构刚性效果拔群的。当时我的设备上平台的机械手份量很重的。而且运动幅度很大。机械手一动,没有三角斜撑的平台就晃的十分厉害,感觉要倒塌了样。把斜撑再装上去就完全不晃了。

2.看你的图的样子,似乎是每一层都有一段立柱,一共3层立柱也是分3段。2,3层的立柱放在平台上的。这有个弊端。立柱立在平台上。如果平台水平度不好,或立柱立的地方凹凸不平,这立柱就立不直。这装配很麻烦的,装2层还能搞一搞,装3层我看基本很难装好。
你可以网上搜钢结构的图片。多层钢构的立柱没有像你这样设计的。全都是从底步到顶部是一整根。

总之设计这种平台静强度很好满足,但结构的刚性不要忽视了。
剩下就是注意你的这些预制的结构件不要大到运都运不了之类的,现场装配时吊车有没有空间之类的。

网友:
这个架子,一般般啦,楼梯拐角护栏是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步平台怎么上去?
找搞钢结构的看看吧

什么意思?平台吊上去呀。

网友(点评):
一步平台和三步平台都有爬梯,二步的平台呢?

网友(点评):
6米高,都是四方结构,稳定性肯定不好,最好增加斜拉结构。

网友(点评):
也有,你没发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平台有6米多了,不知道这平台上面要放多重的东西。
我设计过4米多高,长3米宽3米的放一个大机械手 ...

公司搬家没有网络。我这是放设备的,一层大约1.5吨,二层半吨,三层固定提升机机头。我发的这个是大概模型图,还没设计完成,你说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以前没这么做过也。不能整体焊接,没法运输,不能去了焊接,业主要求去了只是组装,三层立柱分开我也没用过,也是被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搬家没有网络。我这是放设备的,一层大约1.5吨,二层半吨,三层固定提升机机头。我发的这个是大概模 ...

有提升机那结构刚性要求更高了。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C:
刚刚毕业不到半年,我试试,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1、你的立柱应该是受压力和弯矩,所以应该应该校核抗压极 ...

直接软件分析一下就行了,不用自己慢慢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