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飞机起落架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2016-12-13):
麻烦问下师傅们,飞机起落架用的什么材料,谢谢

网友:
1,飞机起落架是个系统,机械,液压,不同的飞机起落架都不一样。
2,有关资料显示Boeing公司为4340M.

网友:
哪种飞机,哪国产的。大的,小的;军用的,民用的。有人的,无人的;防御型的,还是进攻型的,楼主说清楚了吗

网友:
低合金超高强度钢
美国的300M、法国的35NCD16、俄罗斯的30ХГСН2А

网友(2017-05-20):
我知道飞机起落架上有一种耐磨涂层是采用热喷涂工艺进行制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