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精度都包括哪些方面?

楼主(2016-12-13):
加工精度是衡量机床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影响加工精度的因素很多,有机床本身精度的影响,还有机床或者工件变形,刀具的磨损和冷却以及工件的震动。机床本身的精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下面是关于数控机床精度最重要的几个方面。

1几何精度

机床的几何精度是指机床基础零件工作面的几何精度,它指的是机床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下的精度,它取决于的主要部件间的运动轨迹间相对位置的误差。在机床加工的工件的形状是由刀具和工件的相对运动的轨迹决定的,而刀具和工件的轨迹是由机床的各轴轨迹决定的,所以几何精度是加工精度最基础的条件。

例如:机床X轴运动轨迹相对于Y轴运动轨迹的垂直度,X轴相对于Z轴的垂直度以及Y轴相对于Z轴的垂直度,工作台面的平面度和相对于XY平面的平行度,主轴回转轴线和Z轴轨迹的平行度

2传动精度

传动精度是指的机床内传动机构首尾两端的相对运动精度。

例如:伺服电机带动皮带轮,皮带轮通过皮带带动丝杆端的皮带轮,从而实现丝杆转动驱动丝母作直线运动。其中伺服电机每转一圈对应的丝母通过中间机构行走的距离和理论距离之间的误差为传动精度。

3定位精度

定位精度:机床主要部件在运动终点所达到的实际位置的精度,实际位置和理论位置之间的误差,定位精度的保证除了包含传动基础还包括丝杆的轴向窜动,电气精度,丝杆精度等。

4重定位精度

重定位精度:机床部件多次到达同一位置所达到的实际位置之间的最大误差。

机床的几何精度,传动精度,定位精度,重定位精度都是在机床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检测的也称为机床的静态精度,静态精度主要取决于机床母机的精度,主要零部件丝杆,轴承,主轴以及装配精度。

5工作精度

静态精度反应了机床的本身的精度,也反映了机床的实际加工精度,在实际的加工过程中还有很多因素影响机床的加工精度。

例如:机床本身的刚性,主轴功率,定位轴的扭矩,刀具的刚性以及工件的变形以及冷却问题等等。

垂直度:机床轴相对于其他机床轴的垂直方向的误差。

定位精度:实际行走距离和理论行走距离的差值。

主轴跳动:检棒装夹在动力头上,转动主轴用百分表来测量检棒转动一周的误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