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由很多实体组成的零件时异常的缓慢,有好办法吗

楼主(2016-12-13):
请问镜像由很多实体组成的零件时   异常的缓慢   有好的办法吗

例如

多大上千实体组成的零件

多大上千实体组成的零件

网友A:
你这一个零件文件由上百个实体组成,慢是必然的。
放着方便的装配体文件不用,您玩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个零件文件由上百个实体组成,慢是必然的。
放着方便的装配体文件不用,您玩什么呢。

嗯嗯

网友B:
楼主转为这种格式必然会慢,还不如直接用装配体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转为这种格式必然会慢,还不如直接用装配体的快,

SW 在装配体镜像时,可以选择生成相反方向的零件   这个时候速度就变得非常缓慢了

网友:
自下向上设计,先从底层镜像单个零件体,组装成装配体直接安装。

网友:
升级电脑显卡

网友:
换个高配置的电脑,就快啦

网友C:
换个软件就不卡了,比如 CATI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软件就不卡了,比如 CATIA

哦  这个软件不会用呢

网友:
弄个小装配体就不会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软件就不卡了,比如 CATIA

高手啊。

网友(2017-05-10):
试试把装配体另存为零件,然后再镜像或者在放个同样的装配体

网友D:
用UG也不怎么卡,不行就换个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G也不怎么卡,不行就换个电脑吧

哈哈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