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箱散热器中水会不会充满

楼主(2016-12-14):
        这是一种汽车上的发动机散热器,如图示。由于现场工况不允许,现将散热器水平放置,进出水口高度差保持在200左右。请问水箱内的水会不会充满?谢谢大家赐教!

楼主:
求大神赐教~~~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不考虑行走状况,只要进出口高于水箱顶面,肯定会灌满的

网友B:
水箱内的水会充满,散热效率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箱内的水会充满,散热效率大打折扣。

散热效率会打折扣?

网友(点评):
不过,出水管装在散热器下面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行走状况,只要进出口高于水箱顶面,肯定会灌满的

静止的。你的意思是只要将进出水口朝上,水箱内就会充满?我看了这种散热箱,它是由很薄的散热片组成的,所以我担心水不会充满,有点地方会存在空气。

网友(点评):
只要进出口高于水箱顶面,口子不一定要朝上。担心是多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静止的。你的意思是只要将进出水口朝上,水箱内就会充满?我看了这种散热箱,它是由很薄的散热片组成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肯定是会满的,这是连通器原理吧

网友:
靠近进、出水口的冷却水温度不一样,密度也就不一样。
冷却水受热后会有气体挥发出来。
所以散热器进水口在低处,出水口在高处。
现在你要平放,恐怕换热效果要打折扣

网友C:
这是奔驰卡车水箱?

网友C:
不会装满的,上面还连着膨胀水箱。压力达到一定值会打开卸压阀吧

网友D:
加水只要保证进水口比较高就好了。风冷散热器?用水做介质?考虑工作温度了吗?60多度水就开始气化怎么办?循环的进排水口是和平时补水的口是一回事?散热器都要有排气孔和注水口,和闭路循环系统的进出口不是一回事。建议找专业人士重新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奔驰卡车水箱?

不是的~~~ 我们设备上要加一个散热器,所以考虑买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装满的,上面还连着膨胀水箱。压力达到一定值会打开卸压阀吧

没有泄压阀,进水口那端直接连着热水泵,出口直接回到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水只要保证进水口比较高就好了。风冷散热器?用水做介质?考虑工作温度了吗?60多度水就开始气化怎么办? ...

谢谢你的回答!工作情况:水箱里面的水在泵的作用下,泵入工作区域(冷却),冷却水回到散热器,散热器通过风机进行冷却,最后回到水箱。整体是循环的。我认为这是和汽车散热原理类似。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散热器没办法竖着放置(现场情况不允许),横着摆放的话我担心里面会有空气(水温75度左右)。所以我担心散热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让他稍微倾斜一点,蒸汽聚集到这个高点,做一个排气口兼补液口,定时补水。或者用汽车冷却液,气化温度能高一些,但是也要经常放气补液。

网友E:
看能不能加一个放气螺丝,跟家里暖气片放气螺丝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能不能加一个放气螺丝,跟家里暖气片放气螺丝类似

会考虑你的建议。谢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个人认为会存在空气,没见过散热器这么放置的,应该有排气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