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管(30×20×2)两侧焊接短轴,怎么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6-12-14):
如图中的两侧短轴同轴度怎么保证,如果做一个简单的焊接工装能实现吗。

如果要做工装,怎么做。=希望各位大大帮帮忙,对焊接不怎么了解。

网友A:
用一根长轴穿过方通

网友B:
做个加工件,U型穿孔的,然后切开,两端用螺栓或夹钳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根长轴穿过方通

中间还有其他东西的,用长轴的话会干涉的

网友(点评):
焊好后长轴中间干涉处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加工件,U型穿孔的,然后切开,两端用螺栓或夹钳连接。

这个想法可以,但是中间的钢管怎么固定

网友(点评):
就差给你出图了,顺着U型槽的思路展开啊

网友(点评):
中间的钢管固定不利于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加工件,U型穿孔的,然后切开,两端用螺栓或夹钳连接。

还有,做成这样的本身夹具半圆开孔就不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可以穿肖

网友:
СGTB  2016-12-14 10:58
Уо

им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做成这样的本身夹具半圆开孔就不能保证同轴度

他是做的整园孔,然后用线切割中间切开,现在看到的图形是一半的,他的两边的孔用钻头钻过之后,铣刀或绞刀扩一下,同轴度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点评):
整体线割就可以了。

网友C:
焊时架在V形工装别想上并压固

网友(点评):
最好是单独做一体化的工装,V的,圆孔的都可以。

网友(点评):
那肯定,就这么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加工件,U型穿孔的,然后切开,两端用螺栓或夹钳连接。

还有一个问题,就我这两个壁厚的方管 点焊之后强度怎么样,我两根轴受力大概在100N左右,会不会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时架在V形工装别想上并压固

恩 我也觉得V型工装比较合适

网友:
工型架按JB/T8047-95标准制造,采用HT200材质,成对供应,主要用于精密轴类零件的检测、划线、定位及机械加工中的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