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工件X/Y两个方向的压紧设计

楼主(2016-12-14):
在我之前的一个帖子里,讨论了齿轮组的同步性问题(http://www.cmiw.cn/thread-475899-1-1.html),其主要目的是从X/Y两个方向压紧工件。但存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方向先压紧,则由于摩擦力的作用,会导致另一个方向阻力很大。
根据大家的讨论结果,我查了一些资料,目前有两个方法,都是减小摩擦力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1.使用滚轮。
2.减小摩擦面积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是否还有其他新的技巧?

网友:
less is more ,越简单越实用

网友(点评):
翻译一下:越不繁,越不凡!

网友(点评):
翻译的妙!

网友:
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太复杂,从立面钻孔用螺杆顶头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描述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点评):
立面指立起来的面(X-Z和Y-Z),立面X-Z和Y-Z、各钻孔3-4个M16-24的螺孔用螺杆顶头

网友(点评):
LZ要考虑自动化。铝顶一顶就花了

网友(点评):
铝怎么可以做工装支承点?

网友(点评):
明白了。从支撑面钻孔装几个螺杆,确实更简单

网友(点评):
多多联系

网友A:
先说明工件尺寸,材质,一致性如何?
然后说明夹紧的目的,下一个工序。
搞得太复杂,成本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明工件尺寸,材质,一致性如何?
然后说明夹紧的目的,下一个工序。
搞得太复杂,成本上去了。

工件150mm×25mm,铝材,一致性误差±0.05mm。下一道工序,对上表面进行钻孔,定位精度±0.0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150mm×25mm,铝材,一致性误差±0.05mm。下一道工序,对上表面进行钻孔,定位精度±0.05mm。

尺寸还是有误差的,凸轮推程不可能刚刚好。铝比较软,你前面说的非常硬,不考虑变形,是不准确的。

有没有考虑快夹呢?

网友(点评):
自动化流水线,快夹怎么用呢?

网友(点评):
因为是金属实体,刚性很强,所以说硬。铝这么容易变形么,力不会超过300N吧?

网友:
就是精加工的两个大平面,楼主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点评):
补一句,最顶上的定位方式存在过定位,也不是说过定位不行,只不过加工调试费劲了

网友(点评):
LZ可能是想多钻头一次钻多孔。我觉得这个设想不靠谱,工件是铝,估计是盲孔?搞滚子更加麻烦,按下葫芦浮起瓢。

网友(点评):
是精加工的两个大平面。但两个方向定位,不存在一个方向压紧后,另一个方向推不动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方案在实际用的很少,用的较多一点的就是第二种。
如果压力很大的话,第二种也有缺陷。

网友(点评):
压力可以调节。

网友:
也可以在辅助压紧面用弹簧压紧

网友:
要为了节省,就大面两个滚子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6点定位。

网友C:
可以在角上加一个浮动的v型块压紧,也不需要考虑xy同步了

网友(点评):
有定位需求的,浮动的V型块能定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角上加一个浮动的v型块压紧,也不需要考虑xy同步了

v型块夹紧,对侧作为定位基准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在实际用的很少,用的较多一点的就是第二种。
如果压力很大的话,第二种也有缺陷。

如果压力不是很大的话,这种结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先定位大面,然后定位小面。省掉一个滚子。

网友(点评):
省一点是一点。

网友:
平口虎钳保证加工精度。绝对能保证0.05mm。

网友:
很少用到滚轮的这种结构吧  正常情况下  第二种足够满足要求了

网友(2023-09-28):
定位基准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