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铁环变形求助

楼主(2016-12-14):
大学材力没好好学, 现在遇到问题了..
按照客户要求, 做了一个300x400的矩形铁环, 边缘宽度30mm, 材料SUS304, 厚度2mm. 结果成品变形的一塌糊涂.

    目前的工艺是使用2mm不锈钢板铣床加工的(外协工厂比较垃圾).

我想达到的状态:

1. 铁环平整无变形.
2. 铁环长期使用后依然能保证表面平整度.
3. 铁环有足够的刚性, 抓持一端的话另一端不能下垂.
4. 防锈.

关于以上几点, 我的想法是:
1. 使用激光或水刀切割, 避免应力变形.
2. 使用高屈服强度的材料, 避免塑性变形.
3. 刚性不知道该怎么搞, 印象中其受弹性模量和截面形状影响, 钢材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 只能改变截面形状.
4. 最好不锈钢或不锈铁.

以下想请教下社友:
1. 上面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2. 热处理能否增加刚性? 淬火什么的.
3. 怎么才能提高刚性.厚度多少合适, 客户希望越薄越好.
4. 这类应用一般使用什么材料.

网友:
只2mm厚,无法保证滴

网友:
薄板的抗弯刚度已经不是材料力学研究的范畴喽,参考一下这个公式吧,看看能在哪方面改善

网友:
怎么想到用铣床加工的?用线割啊。

2. 铁环长期使用后依然能保证表面平整度.
3. 铁环有足够的刚性, 抓持一端的话另一端不能下垂.

这个看你如何使用,什么负载了。

网友(点评):
所以说外协垃圾.. 铁环可以近似看做零负载, 平时使用可能会磕磕碰碰的, 强度不足容易变形.

网友(点评):
先从自身找问题。有没有给图纸,有没有标平面度,有没有指明加工工艺工序。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我们会在图纸上标出形位公差, 并在交付图纸时与供应商确定是否可以达到要求, 至于工艺除非供应商明确表示做不出来, 一般是不参与的.

网友:
想达到的状态:

1. 铁环平整无变形.
    总要有个平面度要求的吧
2. 铁环长期使用后依然能保证表面平整度
   怎么个使用方法,需要保持多长时间,平面度达到多少算是失效
3. 铁环有足够的刚性, 抓持一端的话另一端不能下垂.
   足够的刚性,不管多厚,一端固定另外一端在重力下肯定是会下垂的
    所以要求多少,可以算出厚度,满足挠度要求
4. 防锈.

关于以上几点, 我的想法是:
1. 使用激光或水刀切割, 避免应力变形.
   板材有残余应力,就算是激光做完,照样会有变形
    所以选稍微厚点的板子,还有就是板材的状态
2. 使用高屈服强度的材料, 避免塑性变形.
   只是能尽可能减少塑性变形,基本不能提高刚度,而且对残余应力引起的反应更明显
3. 刚性不知道该怎么搞, 印象中其受弹性模量和截面形状影响, 钢材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 只能改变截面形状.
4. 最好不锈钢或不锈铁

以下想请教下社友:
1. 上面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2. 热处理能否增加刚性? 淬火什么的.
   基本不能,改变很小很小
3. 怎么才能提高刚性.厚度多少合适, 客户希望越薄越好.
   计算呗
4. 这类应用一般使用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貌似无解了, 只能往厚度或者截面形状上想办法了.. 半导体行业上有种Wafer Frame, 也是类似的东西, 不知道怎么作出来的, 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LZ不要说无解,主要是搞清楚层主前面2,3,也就是厘清你的需求。要有一个清晰的定量范围。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客户把厚度限制死了, 所以想在其他方面入手改变刚度. 现在看来需要把最小厚度算出来, 然后提交客户评估了.

网友(点评):
客户将厚度定死了,有没有将成本定死?我觉得方法总比困难多啊。

网友(点评):
有个供应商说能做, 一块板子4500...

网友(点评):
价格有点贵,呵呵

网友:
1. 使用激光或水刀切割,可以 避免一些应力变形。
2. 使用高屈服强度的材料, 有一定作用。
3.钢材的弹性模量都差不多. 只能改变截面形状这点也没错.
4. 普通不锈钢2mm的厚度很难满足以上要求。

网友(点评):
这个是蛮难的, 所以想请教大牛这个玩意怎么玩..

网友:
2. 铁环长期使用后依然能保证表面平整度.

看你如何使用?像垫片那样,四边有托,还是悬臂梁?

网友(点评):
有块皮革会放在这个铁环上, 然后机器人抓着铁环进行工作. 目前的抓取方式是完全将铁环托住, 以后可能会用悬臂的方式.

网友(点评):
皮革是环状?中间挖空是什么意思?避位?

网友(点评):
要在面料上缝图案

网友(点评):
一般的电脑衣车,有底线和托板的,那么你的铁环要在缝制位置镂空?不同的花纹不同的镂空板?

网友:
Wafer Frame好像是铝合金的?

网友(点评):
Wafer Frame 是4Cr13的, 平整度和刚性都很好.

网友(点评):
晶圆的用铝,还有的用橡胶,塑料呢。看应用场合。

网友:
皮革多重?发消息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我厂里有各种厚度的不锈钢板,可以试一试。

网友(点评):
厚度2mm的皮革, 估计有50g, 多谢大侠帮助, 但我发不了消息..等级不够..晕死.

网友(点评):
在你其他帖子了解了你的情况。估计缝制的时候会偏载。这个力多大要看实际工况。可以找个我的任意帖子,在下面回复我即可。思路要足够灵活,呵呵。

网友:
厚度定死了,尺寸呢?可以考虑放大外尺寸,然后增加V型滚边,薄平板的抗弯性能是一定的,2mm的304板不要想了,单边拿起来肯定会弯。加V槽和翻边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
平面度有什么要?从板厚和形状看,应该不会有太高的要求。
推荐激光切割。

网友:
像楼上各位大侠说的,用激光割或者水切割,如果平整度要求高的话再加道工序校正。

网友:
线切割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