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丝杆滑块机构怎么仿真运动,要求丝杆转动,滑块只来回移动

楼主(2016-12-14):
如题:Proe中丝杆滑块机构怎么仿真运动,要求丝杆转动,滑块只来回移动,不知道如何让滑块移动,用什么连接方式啊?。谢谢大神指导,最好给我一个仿真模型,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直线和一个旋转两个驱动来做,也可以在螺杆上画一条螺旋线,把螺母通线上的点方式约束

网友B:
creo3.0—四连杆仿真运动教程
http://bbs.creoug.com/thread-68725-1-1.html
(出处: 精诚网)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o3.0—四连杆仿真运动教程
http://bbs.creoug.com/thread-68725-1-1.html
(出处: 精诚网)

连杆的我会,主要是要使滑块来回移动,这个不知道怎么装配。我做的滑块会跟着丝杆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直线和一个旋转两个驱动来做,也可以在螺杆上画一条螺旋线,把螺母通线上的点方式约束

主要是要使滑块来回移动,这个不知道怎么装配。我做的滑块会跟着丝杆旋转。有没有教程啊 教下我 谢谢

网友(点评):
用滑杆连接,增加一个旋转参照就搞定了,如果想学运动仿真,建议买本书综合学习一下,其实内容也不是很多

楼主:
Proe中丝杆滑块机构怎么仿真运动

如题:Proe中丝杆滑块机构怎么仿真运动,要求丝杆转动,滑块只来回移动,不知道如何让滑块移动,用什么连接方式啊?我做的滑块会跟着丝杆旋转,也不能来回移动。谢谢大神指导,最好给我一个仿真模型,谢谢大家

网友:
同时用圆柱链接和槽链接

网友:
图档上传给你做下

网友:
这个你看看吧

网友:
把你需要的平移的零件用滑块组装。
旋转的用销钉组装。
产生两个电机。
分析一下就行了。

网友:
7楼做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