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齿盘,该用什么设备加工,坐等高手解惑

楼主(2016-12-14):
如图这种端面上的齿用什么设备做效率要高一些!

网友A:
1,看你这件也不小,大些的数控立式铣床。
2,用的话直接外购吧,大多都是专机做的。

网友B:
精度不作要求的话,在X53立式铣床上,做个卧式V形靠模和划线分度铣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你这件也不小,大些的数控立式铣床。
2,用的话直接外购吧,大多都是专机做的。

谢谢大哥指点。铣床铣太慢。我想问有没有滚齿机。插齿机一类的。可以做,专用机械也可以。那里有这种机械知道吗?大哥

网友:
居然不是镶嵌的?

网友C:
这么大,用什么设备加工都快不到哪里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用什么设备加工都快不到哪里去的

不算大啊。不到300的外圆。100个齿。不知道用什么设备加工既快又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作要求的话,在X53立式铣床上,做个卧式V形靠模和划线分度铣就是

试过了,速度太慢,什么设备每天9个小时可以做到一百件呢?

网友(点评):
上加工中心

网友(点评):
铸造速度快

网友D:
楼主,如果长期做类似产品可以定制专机。

网友E:
这类似于卡车上的ABS齿圈,只是个头大一些,我们是用X62铣床改造加简易数控分度盘铣,100个齿,10分钟一件,一人看5台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长期做类似产品可以定制专机。

哪里可以定做专机啊?

网友(点评):
我们可以做,图纸及要求发到283546364@qq.com

网友:
就是采用土办法改造普通机床将这个产品干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类似于卡车上的ABS齿圈,只是个头大一些,我们是用X62铣床改造加简易数控分度盘铣,100个齿,10分钟一件,一人 ...

对大哥就是你说的那个东西。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吗?

网友(点评):
xinwu8586@163.com 18901584096

网友F:
有种端面滚齿刀,可以直接装在车床上立车卧车都行,直接滚端面,然后外圆再精车一下就OK了,但是对机床刚性要求比较高

网友(2017-03-04):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哪位大侠给出个方案!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有哪位大侠给出个方案啊。

网友(2017-09-15):
坛子里哪位同仁专门加工这个的?有加工资源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我正在寻找可以加工这个的厂家。

网友(2018-04-2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指点。铣床铣太慢。我想问有没有滚齿机。插齿机一类的。可以做,专用机械也可以。那里有这种机械 ...

确定下您的齿角  齿峰  齿谷要求
看下我们的端面齿  如果可以 联系我就可以帮您搞定!
设备/加工均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似于卡车上的ABS齿圈,只是个头大一些,我们是用X62铣床改造加简易数控分度盘铣,100个齿,10分钟一件,一人 ...

这类型的齿我们的设备  客户那边1人看4台   加工齿及内外角 每台每分钟6-8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种端面滚齿刀,可以直接装在车床上立车卧车都行,直接滚端面,然后外圆再精车一下就OK了,但是对机床刚性 ...

需要联系我

网友(2018-09-28):
我也想找哪里能加工端面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