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是一种什么材料?

楼主(2016-12-16):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
隐身衣 - 一种用不被微波发现的材料制作的服装

人之所以能看到物体,是因为物体阻挡了光波通过。如果有一种材料敷在物体表面,能引着被物体阻挡的光波"绕着走",那么光线就似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挡。在观察者看来,物体就似乎变得"不存在"了,也就实现了视觉隐身。

所谓"隐身",实际上躲不过多波段电磁波的探测,能扭曲一种波的材料,对其他波长的电磁波就无效了。但通过一些改进,可以将视觉隐身的效果提高。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高端,有点意思。

网友A:
马上生产引力波技术下的产品,那时什么都"隐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生产引力波技术下的产品,那时什么都"隐身"了

引力波呀 量子物理呀 这个好

网友:
头一句就解释错了,人能看到物体是因为有光线被物体反射过来,而这些个光线还得是人能看得到的。
微波隐身,那是对雷达说的,人眼接收不到微波。

请先把基础打好吧!

网友:
其实 现在很多东西是因为说的太离谱,感觉高大上!
追其原理,可能简单到每天都能看到!
现在很多更是被商家利用,显示好牛b ,高价格对得起高科技!
曾经一个做真空吸附的供应商来我们公司,告诉我们他们的负压可以达到几Mpa  吓尿了我们,好想给他们大大的赞!

回归主题:
大家可以看看百度百科:隐身衣
该衣服由无数小芯片组成,每个芯片有自己的处理器,并且可以调用所有人眼球的信息,可以成像,发光,散热,制冷,透气等。当穿着隐身衣的人出现的时候,衣服的每个芯片将观察者原来看到的影像按照观察者的视觉信息在你的位置成像;一些芯片模拟发光,将穿衣者产生的阴影效果除去(或抵消);穿衣者周围空气由体温带来的影响也由芯片的制冷功能抵消;透气散热,这样隐身衣可将整个人体都包括(当然其他的物体披上芯片组成的衣服也可以实现隐身效果)……
不易实现的因素:小芯片的功能使它的制作工艺不简单,信息库不够发达不能将所有人每天每时每刻的视觉信息都考虑到。

网友:
不能做到 天衣无缝

网友:
这种科技对民众没有什么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