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螺纹加工不喜欢螺纹铣刀!

楼主(2016-12-14):
螺纹铣刀有很多优点,比丝攻优势很大,现在的工厂为什么不喜欢用或者说不接受呢,他们没用过螺纹铣刀,有的甚至没见过,也不会编程!螺纹铣刀比丝攻快十几倍,
而且精度高,
表面粗糙度好!
同样螺距得到大小孔可以用一把刀加工,
钻孔 铣螺纹 倒角一次成型!
断了以后也不会象丝攻一样取不出来!
机床阻力小

  • · 资料|主题: 65, 订阅: 33

网友:
比丝攻快十几倍,是真的吗,没见过啊

网友:
是真的吗?没用过。

网友A:
谁说不喜欢用螺纹铣刀?可能是你们地域性的吧,我们长三角一带,大小企业用螺纹铣刀是常态了.

网友:
阻力在数控和编程!

网友(点评):
可能还有铣刀的价格

网友:
不占用数控机床,手工或钻床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喜欢用螺纹铣刀?可能是你们地域性的吧,我们长三角一带,大小企业用螺纹铣刀是常态了.

我推这个推不出去,还有很多高端的东西,快进给刀片 钛合金刀片  ,铝用开粗刀片

网友(点评):
不是别人不想用,只是你价格太高,一般的加工厂,生产的产品副价值不高,谁用得起呢

网友(点评):
模拟看了,曾远观过数控镗铣螺纹,不明就里,只能猜测。。平常还真没铣过螺纹,要卖渔具,得先让人学会打渔。。。求钢/铁/铝/铜等铣削参数,比如M24/M36的螺孔,常见程序语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推这个推不出去,还有很多高端的东西,快进给刀片 钛合金刀片  ,铝用开粗刀片

大侠,觉得EMUGE的怎么样?
和EMUGE家的螺纹铣刀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C:
没有三轴联动的机床,如何显现出螺纹铣刀的用处,另外怎么可能有丝攻10几倍的加工效率?

网友D:
分场合,对于工厂计件的,要求固定产量的一般工人都不用他,嫌编程麻烦,而且还用刀刀补,干错了公司扣钱厉害,直接就不用。

网友:
M16螺纹有效深30,一件16个孔,你核算刀具成本多少钱一个孔,加工时间是多少。

网友E:
你要核成本的,比如大批量的,用你家的刀具单件成本能到多少。然后就是参数选择,以前上班的时候,上面领导叫试刀具,下面工人不搞好关系,直接试了报上去也说不行。这里面水太深了。

网友F:
一个板上如果有M3   M4  M6  M8各种牙   用1个刀就不行了吧

网友G:
批量化攻螺纹,而且是同种螺距的螺纹,上数控确实有优势
但是小批量生产,一般钳工用摇臂钻或者台钻都弄了,不太合适
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觉得EMUGE的怎么样?
和EMUGE家的螺纹铣刀比,有什么优势

他们家是做丝杠 我们是螺纹铣刀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三轴联动的机床,如何显现出螺纹铣刀的用处,另外怎么可能有丝攻10几倍的加工效率?

现在是个CNC都是3轴联动的,除非是普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场合,对于工厂计件的,要求固定产量的一般工人都不用他,嫌编程麻烦,而且还用刀刀补,干错了公司扣钱厉 ...

我们做航空的 做汽车的 都是用螺纹铣刀,还有就是加工硬度这块是丝攻代替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核成本的,比如大批量的,用你家的刀具单件成本能到多少。然后就是参数选择,以前上班的时候,上面领导 ...

这就是一个难题,工人不接受这个 CNC的觉得这个螺纹孔应该是钳工的事,他们不愿意花时间 担责任去做这个事,一大部分根本不会用,体现不出螺纹铣刀的优势,一旦工厂整体采用这个,是退步回去的!

网友(点评):
现实就是这样,我还见过鋁件攻丝都取下来上攻丝机攻螺纹的,领导的意思是加工中心员工工资高还占机床,台钻便宜,人工也便宜,拿下来干划算,每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也不能都怨员工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板上如果有M3   M4  M6  M8各种牙   用1个刀就不行了吧

有螺纹铣刀是单牙的 他的螺距是根据程序来改变!可以实现,但是会影响效率,单牙的比较慢,体现不出螺纹铣刀的优势,但是工件材料太硬 丝攻不能解决的话,还是得靠螺纹铣刀来做,有时候也要看一个厂他加工的产品,他的产品要求不高,而且后续有钳工的团队,完全可以不用螺纹铣刀,但是高质量的螺纹孔,解决方案就是螺纹铣刀!

网友:
手动的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场合,对于工厂计件的,要求固定产量的一般工人都不用他,嫌编程麻烦,而且还用刀刀补,干错了公司扣钱厉 ...

刀补是肯定要加的,丝攻用久了 也会换新的丝攻,一样的道理,加一个刀补简单,总比丝攻断到工件里好吧!最怕的就是这个!
一个大的公司有他的工艺规范!我们以前做飞机零件都是严格按照加工的工艺走,厚厚的一本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批量化攻螺纹,而且是同种螺距的螺纹,上数控确实有优势
但是小批量生产,一般钳工用摇臂钻或者台钻都弄了 ...

是的,现在好多都有钻攻机,CNC下来直接攻牙!这样也省时间!大家都是做加工的都很明白,我们工厂的原则就是 能用CNC做的,绝对不会用人,
统一性好!中间不会出现各种问题,减少工序!

网友H:
象调焦距的相机一样,只有当有相当精度要求时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象调焦距的相机一样,只有当有相当精度要求时才用。

也要看一共工厂他的工艺规范,我们已经淘汰掉丝攻了,螺纹铣刀是贵但是 最后算下来便宜

网友(点评):
取决于队伍的整体技术素质

网友:
铣螺纹,有点精度要求的,毛坯贵、工件附加值高的话意义大点。
至于说比丝锥加工快,还没怎么理解。
比如:丝锥加工钢件也有开八百转的,铸件也开三十米线速度,加工时间并不算多。
有个问题,比如机床同步精度有误差的情况,对于螺纹铣有什么影响?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华师傅问的好,肯定有影响。

网友(点评):
影响是啥 就不知道了

网友:
厂里就是做螺纹加工的,还真没用铣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家是做丝杠 我们是螺纹铣刀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兄弟
你是新入行的吧?
你百度一下EMUGE

网友:
如果有其它特征需要在数控加工的话,可以考虑使用螺纹铣,否则没必要占用数控资源,毕竟使用攻丝机加工成本会更低。

网友:
有T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个CNC都是3轴联动的,除非是普洗

确定你家的CNC都是三轴联动的?不是复合型CNC车床,就光X/Z轴如何三轴联动,别以为CNC就是指加工中心之类的。,

网友I:
我们公司就是用螺纹铣刀的

网友:
我好像见过,但是一般都在比较高级点的床上用

网友:
确实牛,如果附加值够的话,技工水平够,才能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就是用螺纹铣刀的

帮忙联系下

网友:
价格不菲吧

网友(点评):
高端的东西一般都贵

网友:
用气动攻丝还更好呀。方便价格便宜。

网友:
螺纹铣刀并不是所谓的高端刀具。除了整体硬质合金的螺纹铣刀,还有装刀片的螺纹铣刀。
螺纹铣刀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替代大直径的丝锥,降低刀具CPU(单件加工成本)。比如M28或者M30以上的螺纹孔,如果你定做这么大直径的丝锥,价格是很高的,单件成本也高。

另外,螺纹铣刀是不可能比丝锥快十几倍的。比如,加工一个M32的孔,螺纹铣刀比丝锥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螺纹铣刀的刀杆刚性不是特别好,如果雨量偏大,是很容易震刀的。因此,通常需要2刀切完一段螺纹。

网友:
螺纹铣刀不见得比丝锥加工快十几倍吧,使用这种刀具得看干什么样的零件,特殊零件才会使用吧

网友:
用的少吗  我见过几家厂用那个瓦格斯的螺纹铣刀  我感觉是丝攻更加便捷和便宜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推这个推不出去,还有很多高端的东西,快进给刀片 钛合金刀片  ,铝用开粗刀片

加大力度推啊  你们什么品牌的  你要看你推的对象的实习啊

网友(点评):
KENA 我这是在打广告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加大力度推啊  你们什么品牌的  你要看你推的对象的实习啊

肯纳?kena?那个国家的

网友:
谢谢指点  哈哈  下次换个方式  他删我就发  他删我就评    不怂就是干

网友:
我们公司只在大的丝孔上才用螺纹铣刀,而且螺纹铣刀的刀片也不便宜啊。。。

网友(点评):
可以找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肯纳?kena?那个国家的

美国肯纳

网友:
M1.2的螺纹    可以做的出来吗?

网友:
M1.2的牙能做的出来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挤压丝攻才可以

网友:
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螺纹铣刀进行螺纹加工

网友(点评):
求照顾生意

网友(2017-04-12):
一种工具,长短处往往并存,螺纹铣刀做大口徑螺纹优势明显,对于小口径螺纹,由于刀具刚度和制造难度的原因,其效果就不尽人意。

网友:
数控的确实是螺纹铣刀方便,用丝锥攻还真不如普通镗床快。

网友:
听过但是没用过

网友:
不会用呀!转速、进给!都要控制呀!

网友(点评):
非常简单的

网友(2017-06-01):
没见过,不知哪里有

网友:
感觉小直径丝孔完全没优势啊,以前只在m42以上的丝孔上用过螺纹铣刀

网友:
做事可不能吹牛啊  快十几倍 太夸张

网友:
螺纹铣是要机床的走螺旋插补完成的,所以受机床的椭圆度的影响,还有就是通止是要靠半径补偿的,需要检测频率比较高;
丝锥是定尺寸刀具,故在寿命范围内通止比较稳定!

网友:
小孔用丝锥,大孔用铣刀。
不是说所有的螺孔都来用铣刀做。

区别使用的场合,不能说的太夸张了。

网友(2018-01-05):
楼主联系我,我需要咨询下,15857932518

网友:
楼主电话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