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和震动吗?请教高手

楼主(2016-12-14):
请教下,1MP左右的气体在管径有6变到4再变到6的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噪音和震动吗?

网友:
1,6到4的变径常用,楼主这种用法,估计会有点声音但不会太大。
2,震动看你流量多大,可以用软管试试。

网友A:
看这个标题我以为是房事

网友:
这种情况会有噪音的,尽量用软管,这样噪音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标题我以为是房事

上课不认真

网友:
就像加了个节流阀,不会有太大的噪音。

网友:
没有噪音吧,经常这样变径,没仔细听过

网友:
1MPa约等于10个标准大气压,一般厂内压力空气的压力在4~7个大气压,感觉不到有噪音。

网友:
一般不会,管路变径情况常见    如果气流量大 可以考虑在管路中加一个小型气罐 如果有振动,可在振动位置设置软管

网友:
呵呵,我就看看,人家都是有振动加管夹,你们倒好,有振动上软管。

网友:
排除积水后无噪音

网友:
关键是这气压有点大啊5 h! M, z! D* R6 X) T

网友:
应该不会,在硬管处多增加几个管夹,震动会小一些。

网友:
压力也就比正常工厂里的压缩空气压力高一点,不会有什么噪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