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切割一不锈钢薄壁圆管,求推荐好的旋转切割机构

楼主(2016-12-14):
      现在客户要切割一不锈钢薄壁圆管,壁厚1.5mm.要在圆管输送过程中对圆管进行切割。切割的长度固定在0.5mm-1.2mm之间。因为壁薄,从上往下切割过程发生管壁变形。目前考虑里面插入一机构,用旋转切割机构进行切割。大家有没好的旋转切割机构?

网友:
切割的长度固定在0.5mm-1.2mm之间?

网友:
刀损比工件还多吧

楼主:
写错了,是0.5M-1.2M。

网友:
壁太薄,切割的时候发生了变形,可以尝试换个转速高的切割工具,我看过一期《我爱发明》节目,里面是关于食品切片的机器,开始的时候藕切片老断,片大概1-2mm厚,后来换了个自传带公转的切割机构,藕片、肺片、鸡胸肉切割成型成片的效果非常的好。那期节目的网址贴在下面了,希望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

http://tv.cctv.com/2016/10/26/VIDEEojdh30v2bYjOlCGjRxe161026.shtml#0-qzone-1-39497-d020d2d2a4e8d1a374a433f596ad1440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手动旋转切割机的,德国进口的好用,近年国产的也有,精度较差而已.

楼主:
要电机带动来切割,因为要现在就是手动切割,要提高效率,所以要用自动化。因为管子在匀速前进,在切割时,刀具也要和管子同步运动,等到切割完毕后,再退回原位置,刀具运动用伺服来带动。

网友:
激光切割,速度快,切割质量好

网友A:
正常这种管子都不是切断的,而且是管子两端有张力,切刀在表面划出印,靠拉断的,这样会有一定的收口
找做空调弯管下料的厂家,提要求,他们都能做,现成的设备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也可以,但是会有披锋,需要清理

网友(点评):
拉断的说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这种管子都不是切断的,而且是管子两端有张力,切刀在表面划出印,靠拉断的,这样会有一定的收口
找做 ...

空调切割那个有相关视频吗?现在在做一个方案。激光切割的价格太高,客户承受不起。

网友(点评):
去优酷搜 空调圆管下料机,应该一堆一堆的,往这个方向找就行

网友:
旋转切割机成熟产品。

网友B:
直径多少?

网友(点评):
挺关键一点

楼主:
大家看这种选择切割机构是否可行。

楼主:
红色的切刀通过机构推下去接触到圆管,然后转盘旋转来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多少?

40-6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60左右

行走速度,切一刀要求多长时间,变形在多少之内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走速度,切一刀要求多长时间,变形在多少之内可以接受?

5秒左右一个节拍吧,变形考虑内部插一圆柱,这样切下来变形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5秒左右一个节拍吧,变形考虑内部插一圆柱,这样切下来变形小。

其一,一刀下去,两头插圆柱才OK;其二,圆柱大了小了都不好,最好是胀芯。
5S感觉太快了,增加了变形量。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三菱家就有,价钱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