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合理吗?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结构

楼主(2016-12-14):
      这是一个抓取机械手的结构设计图,工作原理是:两个气缸同时通气动作(气路在板中走),带动滚珠丝杠的螺母座相向动作,螺母座带动滚珠丝杠旋转,再带动直齿轮动作。
     设计意图:双气缸通过齿轮强制同步,气缸的直线运动精度转化为滚珠丝杠的加工精度,保证运动精度和定位精度。PS:还有光杆给气缸导向
这个结构乍一看就如同设计意图描述的,可以保证机械手开合尺寸精度和定位精度。可老觉得哪儿有问题,特请教各位这种结构合理吗?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结构

网友:
用一个齿轮,两根齿条不行么
还有就是确定工况是需要同步么

网友:
这空间想象水平可以啊,平面视图中一根线都不落下

网友:
挺合理的

网友:
如果是为了实现同步,只用一个气缸就足够了。气缸活塞带动丝杠螺母直线运动,转换成丝杠和齿轮的转动,齿轮的转动带动另一套齿轮和丝杠转动,从而使另一个丝杠螺母带动一个运动件做直线运动,只要对这个运动件加上导向(导向杆或线轨)就可以了。

网友A:
从原理来说是合理的, 但好像没见过这种螺母直线运动, 带动丝杆旋转的结构, 好诡异的用法,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丝杆装的不好的话, 可以旋转丝杆带动螺母移动, 但直接压螺母是压不动的.

觉得有问题. 要查查资料了.

网友(点评):
是的,反过来不是一个省力的结构,不同的压力角,要求气缸出比较大的力。

网友:
或者你这种应用要旋转大导程的螺杆, 导程小的话阻力会很大.

网友(点评):
是的,导程选的比较大

网友:
关键是干嘛这么用  你夹爪要爪什么东西? 你弄一堆机构  就是为了直齿轮啮合?

网友(点评):
即使原理不变 我还不如直接买个摆缸 上面装个齿轮对

网友(点评):
按照1楼所说, 是想提高运动精度, 但气缸只有两个位置, 这个运动精度是干嘛用的? 到位精度的话直接用挡块的话也可以很高的, 唯一觉得这个结构的可取之处是可以得到大的夹持行程.

网友(点评):
行程不就是气缸的行程吗?

楼主:
还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来说是合理的, 但好像没见过这种螺母直线运动, 带动丝杆旋转的结构, 好诡异的用法, 真的不会有问题吗 ...

赞同,螺母带丝杆,感觉逆常理

网友:
感觉还不如用气缸-齿条-齿轮结构好呢

网友(2017-06-26):
就这么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