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做应力分析

楼主(2016-12-14):
SolidWorks Simulation是SolidWorks里的一个模块,用它可进行有限元分析,简单而实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怎么进行应力分析。

打开一个零件如下图所示,默认情况下不显示SolidWorks Simulation插件,要调出来。

点击工具-插件,选中SolidWorks Simulation插件,确定

这样插件显示出来了

点新算例

创建一个静态算例,默认叫算例1

点鼠标右键-应用/编辑材料

选中合金钢,点击应用,关闭

零件被赋予了合金钢材料

右键点夹具-固定几何体

选取4个圆柱面,确定。零件的4个圆柱面被固定了。

右键点外部载荷,点击压力

选择面,在压强值下面选择单位MPa,输入9.8

右键点网格,生成网格

按默认网格大小,确定

网格划分完成

右键点击算例1,点运行

运行结果如下

鼠标左键双击位移1,显示位移图解

点报表-出版,则会生成word报表

这样应力分析就基本完成了。

网友A: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方能熟练应用。

网友B:
simulation操作很简单,但要求具备一定的基本理论知识。

网友C:
还没用过,貌似看着不错,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方能熟练应用。

确实如此,否则只会操作,不知所以,最后还是百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ulation操作很简单,但要求具备一定的基本理论知识。

基础理论知识才是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用过,貌似看着不错,学习学习!!

还是很实用的一款软件。

网友:
约束螺纹孔的面,改成虚拟壁加地脚螺栓如何?网格要细化么?

网友D:
怎样才能知道结果是正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样才能知道结果是正确的呢

网格精度的确定方法:
最大应力处覆盖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单元
注意应力奇异
我也没用过,只是看教程了解了一点

网友:
孔处边线要进行网格控制,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结果收敛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样才能知道结果是正确的呢

结果收敛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结果收敛就可以了

能否在具体说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在具体说说。

(波节值-单元值)/波节值<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波节值-单元值)/波节值

而且应力集中部位应该细化网格

网友(2020-04-29):
正在学习,练习一下

网友(2022-05-06):
太好了!上次一个外加工的不会受力分析,这次正好学习下,感谢各位大侠分享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