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焊接时怎么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6-12-14):
最近做了一个东西,中间是一矩形方管,规格30×15×2,在上面四侧均开孔,然后如图焊接,要保证左右两更轴的同轴度。同时中间方管变形不能太严重,因此采用的点焊,此处受力大概100N左右,焊接后强度可够。
为了保证两根州的同轴度,做了一个简单的V型焊接工装,对焊接工艺了解的不够深,这样做能够保证0.1的同轴度。
谢谢各位了

网友:
1,两端丝杆上面做个压紧机构压住,防焊接变形。

网友:
要求高搞粗点焊完上床子车

网友:
先焊一根完整的轴,然后铣掉中间部分

网友:
这个上午来过,二头用压板压实,然后对称性地,依次施加点焊--间断焊--全焊

网友:
这个不管怎么焊都不理想,我以前也试过放弃了。后来焊接好在加工。

网友(点评):
注意人家是两头螺纹

网友:
建议焊接后再上床自加工,因为焊接变形你无法控制。二端互为基准进行车削,保证同轴度。

网友(点评):
人家两头螺纹

网友:
0.1的公差,焊接是难以保证的,还是焊接后再加工。

网友:
焊接后加工

网友:
4楼的方法可以有

网友:
你这V型工装是买的还是自己做啊?

网友(2017-01-14):
感觉好难 相信有大神 一起学习下

网友:
焊好-退火-车削

网友:
实在不行就焊接完,在精加工两轴到尺寸要求

网友(2019-04-10):
焊后加工最能保证精度

网友:
焊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