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同步带拉动的滑动机构有何优缺点

楼主(2016-12-14):
这种滑台为了给中间腾出空间,使用两边同步带拉动的滑台机构相对于一条同步带拉动的滑台机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优点一:相当于双驱,左右两端同步性好,尤其在大跨距情况下。

网友B:
你这两条同步带的张紧在哪?
用的是环形带还是开口带,开口带那两边对齐时候要调下
皮带看着很细啊,加速和惯量大的话悠着点

网友:
时间久了 对应两条同步带松紧度应该调调吧

网友:
同步性好

网友C:
貌似缺少了张紧机构吧  两边同步带相对于单边同步带   使得两边的驱动力达到均衡   单边同步带会导致偏心

网友(点评):
这结构同步带安装会出问题

网友:
张紧机构不可以少啊。就是相同规格的两个同步带也有不同的张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条同步带的张紧在哪?
用的是环形带还是开口带,开口带那两边对齐时候要调下
皮带看着很细啊,加速 ...

他的从动那边有腰型孔

网友:
优点:两根同步带运动更加灵活,减少憋死的可能性;力作用在两根同步带上,力被分担了加长了同步带的使用寿命;
缺点:两根同步带显然几乎多了一半的零件,成本自然就增加了;整体机构显得更加复杂、繁琐;

网友:
两侧驱动的同步性远好于单侧驱动。
以下要跑题了:
1. 从动同步带轮轮轴的支架似乎是左右分开的,尤其是貌似这里还是张紧的位置,这样分体的结构就不方便了,而且容易导致从动轮轴与主动轮轴不平行,另外支承架似乎太厚了;
2. 动力输入位置偏置,两侧的同步带轮由于驱动轴的扭转变形会造微小的左右不同步,根据实际情况验证一下吧,如果有影响动力输入置中或驱动轴做成阶梯轴。

网友:
评论删除

网友(点评):
如何混扯 哪句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可以不张紧,计算好就行
建议买模组,自己搭不稳定

模组有些尺寸不合要求  而且有些模组刚性很差

网友:
用过类似结构,时间长了,两个同步带达到同样的预紧程度伸长量不一样,两侧单独可调预紧很有必要

网友:
感觉:长时间使用,同步肯定会出问题,到时候偏载,和一条同步带没什么两样,我见过的双边传动一般都是用的刚性结构,如双边齿轮传动,这种结构都会出现两边磨损量不通导致的精度问题,不知道加上涨紧微调会不会好些,一家之言,毕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实物。

楼主:
拉紧还是要的,即使计算距离合理,没有加张紧机构,同步带安装的时候在你设置的距离就已经是张紧状态了,可以不用张紧机构。但日后越用越松

网友:
您好 楼主 我公司市专业做同步带轮的  需要请加QQ3039670933

网友:
这样不容易卡阻,但两边同步带的张紧程度要一致,否则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如果跨度不大,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会造成成本的增加。

网友:
一条还是2条取决于滑块导轨顺畅程度,对导轨有信心就只要一条。

网友:
受力好 成本稍高

网友:
优点是同步性好

网友:
没有比较对象,何来优缺点之分,只在于应用特性而已,对于双同步带驱动,在市面上很多设备上都有应用,比方说做广告的激光切割机等三轴机很多都用此结构,正常情况下用于负载相对比较轻的情况下使用,运行精度也不是很高,相对丝杆传动方式,成本还是要低很多的

网友:
要是我的话:

还是往导轨滑块上多花钱,同步带还是只用一条粗的。

1)导轨滑块,采用预压型的,同一导轨上的两个滑块距离尽量远一点(图中看着就太近了。。。)
     这样,没有同步带的一侧,只装一个滑块也差不多了。

2)同步带太单薄了吧。这个滑动总成的重量,滑动速度再慢,它也有它的惯性吧。

3)台面,楼主采用的是U型板材,貌似开口部也没有横梁固定。为什么直接切成方孔啊?
   不然导轨的平行度怎么保证?U型板材,不是很容易变形吗?

网友(点评):
滑块可以使用长滑块,或者双滑块大跨度 不驱动的一侧用一个滑块貌似也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尺寸比例的设备,就别用较贵的加长型滑块了吧。我的理解是,加长型只用于一个轨道只用一个滑块时考虑。一个短的怕晃荡。两个?我得打八个眼!那就用加长型的吧。(^,^)

网友:
眼拙,除了感觉工装板太厚之外,其他都挺好,这样的两边同步带机构也是常用机构,参数没给,何不合理俺不晓得哟

网友:
同步性好,稳定,有可能负载大。

网友:
经典的单驱联动结构,实际应用过多次。适于轻载、快速响应场所。电机端环形带应宽于两侧同步带。

网友:
我设计和设计的设备滑台同步带一条的多
链条滑动机构的2条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两条同步带的张紧在哪?
用的是环形带还是开口带,开口带那两边对齐时候要调下
皮带看着很细啊,加速 ...

楼主只是示意一下,他问的是这种形式怎么样

网友:
定位精度差

网友:
感觉用久了之后同步带轮会造成两边传动误差,造成受力不均,影响传动精度。小弟不才,请赐教。

网友(2017-02-02):
设计的可以打80分,只有个别小细节,瑕不掩瑜

网友(2017-06-09):
非常感谢各位大大的高见

网友:
你怎么保证左右两个皮带的涨紧程度想入,不相同就回导致不同步,还是换成两根丝杆

网友(2017-08-14):
引用 网友C:
貌似缺少了张紧机构吧  两边同步带相对于单边同步带   使得两边的驱动力达到均衡   单边同步带会导致偏心

对啊  根本就无法安装起来

网友:
如果我是你,我会把传动这一套放在平台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一:相当于双驱,左右两端同步性好,尤其在大跨距情况下。

张紧在后面那个轮座上,这样也行,缝纫机上面用的很多。

网友(点评):
张紧显然是靠后面那个轴承座,长孔

网友:
受力好,同步性好

网友:
感觉皮带与滑台的连接处过于单薄,

网友:
楼主整个架子用两块板支撑起来,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左右晃动?

网友(2017-10-19):
最好吧移动部件直接装在同步带上

网友(2018-07-04):
听听大神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