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线9米,精度正负0.5mm,轻载荷。该用哪种输送线?

楼主(2016-12-14):
请教用那种输送线能达到精度?用步进电机? 还是伺候电机?

网友:
请问两头距离9m,早晨和中午,啥东西的热胀冷缩距离小于0.5mm?

网友(点评):
大侠太幽默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实话。想的事情和要解决的事情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点评):
可以要求恒温车间

网友:
1,但从性能上来说,无论步进还是伺服要达到你这个精度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要达到这个定位精度主要要看你的传动结构是什么样的!
3,再好的电机用在失败的结构上也是白费!

网友:
看你的检测元件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不能二次定位  倍福 博士磁悬浮输送系统模块 可以
二次定位 就非常多了

网友(点评):
二次辅助定位靠谱些

网友:
链传动肯定不能程序控制,必须智能检测。
工件固定在9米长的输送线上?何必呢!

网友:
机械定位,想停哪里装那里

网友:
硬限位吧。

网友(2017-08-18):
倍速链,我司专业制造各类输送设备!15050481551

网友(2024-04-29):
托盘输送线就可以啊,加定位,0.5很容易啊

网友:
启停配合检测位置就行了吧

既然是输送,看结果就行了,过程管那么多干啥,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