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盘运输灯管时怎么定位

楼主(2016-12-14):
灯管有个定位孔,我就是希望运输的灯管的孔的朝向是一致的。还有一问,据说有专门刷灯丝的刷子,可以用来改变灯丝方向,请问那刷子叫什么,或者长什么样子啊

网友:
可以考虑在振动盘和运输带连接处设计一个入口,形状比灯管的外形稍大一些,但能区别大小头,确保通过的灯管一个朝向。至于刷灯丝的毛刷不清楚,行业内的人士应该清楚吧。

楼主:
其实我原意是想问控制灯管的孔的方向,不是灯管的大小头,哈哈,可能第一次发帖没表达清楚。

网友A:
这种发子应该比较特殊,耐温应该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子应该比较特殊,耐温应该较好。

额 有可能    没见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有可能    没见过啊

楼主这个问题,在机械领域接触的并不多。

网友B:
1.楼主的灯管现在是怎么运输的?
2,能不能用这个孔定位?

楼主:
我问过一个做振动盘的 ,他说可以用振动盘上料 ,定位孔好像也用到了。  他好像说用线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灯管现在是怎么运输的?
2,能不能用这个孔定位?

我问过一个做振动盘的 ,他说可以用振动盘上料 ,定位孔好像也用到了。  他好像说用线串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灯管现在是怎么运输的?
2,能不能用这个孔定位?

振动盘之后的运输我就没头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在机械领域接触的并不多。

我还是新手啊 感觉机械这个坑真是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灯管现在是怎么运输的?
2,能不能用这个孔定位?

我仔细看了下  发现这个孔并不圆啊 是不是不好用来定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