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自己设计一个转盘

楼主(2016-12-14):
       本人是刚入门的,现在需要一个转盘。盘径是1.2米。上面有18个工位。每个工位对应有想应的工作。流程是:大盘从一个工位转到下一个工位,停止4S.在大盘转动的同时,盘面工位上的产品需要旋转90度。盘面准备用20mm的尼龙塑料,上面再罩0.6的不锈钢板。工位直径是57mm。现在遇到的问题是:1,大盘用机构来带动。2,工位旋转90度怎么处理。谢谢各位!

网友:
角码器-司服电机控制大盘转,槽轮机构实现工作转,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控制转盘做等分运动,工位上加个齿轮与固定在基面内齿圈啮合实现自转。

网友:
工位上同步轮,大圈同步带带动

网友B:
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再带动转盘。

网友C:
盘面用20mm尼龙塑料是什么意思?用尼龙做转盘?
尼龙存在吸水膨胀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个用料太抠了,用铝也比尼龙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轮分割器控制转盘做等分运动,工位上加个齿轮与固定在基面内齿圈啮合实现自转。

类似于行星减速机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再带动转盘。

你这伺服上面还要加个减速箱吧

网友:
凸轮分割器、码盘、伺服电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
1.2M的转盘上分割出18个工位?上方的机械手也太小了哇,每个机械手分配到150mm左右的转盘幅度。
建议:1用分割器,2工件不旋转,机械臂调正定位角度,(或下一工位调整角度)。

网友D:
每个上工位到下工位都旋转90度么?

网友:
没有见着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盘面用20mm尼龙塑料是什么意思?用尼龙做转盘?
尼龙存在吸水膨胀的问题。。。。。。。

尼龙料主要是考虑重量的事,我上面会再罩一个薄的不锈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上工位到下工位都旋转90度么?

是的,上工位到下位都旋转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龙料主要是考虑重量的事,我上面会再罩一个薄的不锈钢板

用铝料,开减重孔,加工完毕后时效处理

网友:
在这个主要问题是18个工位怎么自转吧,是连续转90°?一直顺时针或逆时针

网友:
这是一个示意图哈。只是说明原理哈。 小齿轮与外齿轮做在一起,传动时靠半齿轮传动达到18个工位停靠,18个工位转位时又与内齿轮配合达到单工位自转。这个内齿轮是固定的。

不喜勿喷哈。

网友:
咋,用手机看不到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