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数控立车加工大直径,大螺距的锯齿螺纹

楼主(2016-12-14):
本人现在用的是齐齐哈尔的3米半西门子828D数控系统的立车,需要加工一件螺纹直径1500mm,螺距50mm,牙深25mm,牙长600mm的锯齿外螺纹,想请教各位大师怎样选择刀具,还有怎样编写程序。

网友:
IF材料C45用T14

网友:
看你选择什么样的刀具编程,最好选择螺距一般的刀具,分两刀车削,螺距左边车削一刀,右边车削一刀,每刀车削深度不可太深,看你材料而定,我们以前加工白钢件每刀车削0.1m单边的,加工时间很长的,不过工件刚性一定要好,不让会嘣刀的,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