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的一个动力匹配表格

楼主(2016-12-14):
这是小弟做的一个机械传动工程用车的动力匹配表格,请各位大师看一下,有哪些是做的不到位的,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参数呢

网友:
直接转图片吧

网友A:
一般啊,找本专业书看看吧。有一些匹配的书的。

网友:
找人帮忙的事情最好截图上来,看问题方便,省得别人还要下载下来看问题麻烦。

网友:
最好截图上来,动力匹配,我们的电动车也经常做。

楼主:
表格太大了上不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啊,找本专业书看看吧。有一些匹配的书的。

大师,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吗,或者提供一些您的以往经验也行啊

楼主:
各位有没有做过这种匹配的啊
能不能提供一下还需要一些什么参数啊

网友:
楼主表格内容挺多的,但都是用“最大”、“额定”值进行计算的,也不是不可以。
要知道发动机可是有输出特性曲线的,它不会固定在一个转速或一个扭矩下工作,实际工作时坡度也不是固定的30%。
所以,建议楼主按发动机各输出转速点来分别计算,比如,1600rpm时扭矩多少、牵引力多少、实际爬坡度多少。1800、2000同样计算...
这样体现了车辆的牵引特性,那牵引特性曲线就很好画了。同时你就能一目了然的知道车辆的牵引能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