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4):
如有一竖置的丝杠,如图,假设钻头重为w,由于钻头重量转为电机的扭矩为T1,钻头转化到电机的惯量为J,现在用电机以角加速度a旋转,钻头往下运动,假设电机扭矩为T2,那么T2-T1=Ja还是T2+T1=Ja

网友A:
理论力学有如何计算偏心的惯量!

网友B:
我觉得是:T2-T1=Ja,T1是外负载力矩,Ja是惯性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力学有如何计算偏心的惯量!

不是想问惯量,是问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T2-T1=Ja,T1是外负载力矩,Ja是惯性力矩

您是结论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此时的重力不该是主动力吗?相当于电机此时的加速扭矩有一部分靠自重加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结论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此时的重力不该是主动力吗?相当于电机此时的加速扭矩有一部分靠自重加速了?

为啥是对的,自问自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是对的,自问自答?

因为书上就是这样的。……  所以才有疑问

网友D:
T2-T1=Ja是对的,如果工作中没有负载,电机的启动转矩T2=T1+Ja

楼主:
引用 网友D:
T2-T1=Ja是对的,如果工作中没有负载,电机的启动转矩T2=T1+Ja

大侠,钻头的自重不相当于给电机省了点扭矩吗?没有理解

网友(点评):
丝杠自锁减,丝杠不自锁是加吧

网友E:
看不懂哎,钻头(麻花钻+夹具+减速器+马达+机壳)怎么绕丝杆转啦,W是钻头的重量N呢还是向下的压力kgf?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哎,钻头(麻花钻+夹具+减速器+马达+机壳)怎么绕丝杆转啦,W是钻头的重量N呢还是向下的压力kgf?

不是绕丝杆转,钻头是直线运动啊,w是钻头重量。

网友(点评):
这个钻头不饶电机带动的丝杆转,哪来的转动惯量J。

楼主:
没人给个清楚的解释吗?

网友:
我最近也被丝杆和马达的问题 搞的头昏脑胀  算然实际选型时有办法避开  再细想下 怎么都感觉不对 ,楼主可以资料分享下?书拍下照片传下  376510096@qq.com

楼主:
@探根究底    我看的是这本,里面有些小错误,但是整体思路很好,你自己看吧,看能不能找出那些小错误。

楼主:
引用 楼主:
@探根究底    我看的是这本,里面有些小错误,但是整体思路很好,你自己看吧,看能不能找出那些小错误。

不能发附件 发你邮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哎,钻头(麻花钻+夹具+减速器+马达+机壳)怎么绕丝杆转啦,W是钻头的重量N呢还是向下的压力kgf?

平动没有存在转动惯量,但是却要把它转化到电机轴的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