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锈钢小孔内壁表面黑色处理工艺

楼主(2016-12-15):
      各位社友,晚上好!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要求一个工件上面的小孔(内径最小0.5mm,深约10mm)的内壁
要求处理成黑色或者近似黑色也行,并且能长时间在150度下表面不掉色,工件材料是SUS304,详细见下图,我目前
咨询过镀黑铬的供应商,供应商反馈说,内孔太小,电镀不了。
      请问各位社友,你们有没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建议可以给我呢?
      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网友:
有一种不锈钢钝化液应该可以的,百度一下,看有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A:
0.5孔额,是不好搞...搜了下这个,你咨询下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6.uSqdFe&id=15800614065&ns=1&abbucket=4#detail

有啥好消息记得帖子里说下哦

网友B:
QPQ处理为黑亮色,渗氮处理灰色,耐磨性好,150°可长时间工作,具体参数咨询热处理厂

网友:
看看能不能镀黑色的铁氟龙

网友C:
发黑处理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镀后用炭笔点一下就是了

网友D:
0.5mm。透气用的?这么小的孔能看见孔里面的颜色吗?
QPQ可以试一下。

网友E:
有牢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牢度要求?

是的!工件会受热的。

网友(点评):
耐热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黑处理可以考虑一下

高温发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孔额,是不好搞...搜了下这个,你咨询下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6.uSqdFe& ...

好的,谢谢!有新进展我会及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PQ处理为黑亮色,渗氮处理灰色,耐磨性好,150°可长时间工作,具体参数咨询热处理厂

好的,我找供应商聊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mm。透气用的?这么小的孔能看见孔里面的颜色吗?
QPQ可以试一下。

真空孔来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温发黑吗?

和发蓝处理是一种工艺吧,也就是防锈的功能吧,但是能否达到你的性能要求就不清楚了,可以问专业人员

网友:
孔这么小,一一般情况都看不清楚内面情况了吧。啥色应该不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