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式打磨机打磨皮带去灰

楼主(2016-12-15):
立式打磨机打磨出来的皮带上粘有很多灰,用鼓风机吹不掉,需要人工用刷子去灰,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而且去灰不彻底。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掉皮带上面的灰?目前觉得是静电吸附,可是磨轮是金属的啊!!!请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网友A:
用毛刷辊不行吗?

网友(点评):
反向运动

网友B:
做个360度无死角保护的钣金护罩,把皮带保护起来,如果为了便于观察,可以安装玻璃视窗。
要做到完全密封很难,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尽可能密封,然后向里面通入压缩气体,工作的时候不停向里面吹气,也就是正压防护,这样差不多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如3楼所言,做防护罩难道有空间困难吗?必须要裸露。

网友C:
首先搞清楚皮带上产生的灰是周围环境不清洁产生的,还是从打磨的零件上带来的,如果和环境有关,可以参照3#的建议密闭处理,若是零件产生的,可在加工前将零件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搞清楚皮带上产生的灰是周围环境不清洁产生的,还是从打磨的零件上带来的,如果和环境有关,可以参照3# ...

是皮带打磨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毛刷辊不行吗?

人工用毛刷的,但是刷的不是很干净,经常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360度无死角保护的钣金护罩,把皮带保护起来,如果为了便于观察,可以安装玻璃视窗。
要做到完全密封 ...

做防护罩后我的下一根皮带不好上料了。

网友:
同步带?看不大清楚,用聚氨酯的行不行

如果是平皮带,是打磨面(淡绿)沾灰还是内侧啊,看你图片似乎是内侧(黑色)
打磨的粉尘散落在皮带内侧?
看能不能换皮带材质?
或者在皮带上镶嵌其他材质,皮带厂家都可以定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皮带打磨带出来的

是皮带本身磨出来的话,考虑换别的皮带试试,砂带可以吗?

网友D:
静电吸附。
水洗,一招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静电吸附。
水洗,一招搞定。

不能粘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刷

去灰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