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屏幕太暗怎么解决

楼主(2016-12-15):
一台机床的屏幕坏了,去买了一个新的回来装,装好好发现屏幕非常暗,请问怎么解决。FANUC-oiMD

网友:
屏幕亮度可以调节吗

网友:
网上搜液晶换背光

网友:
主面板上功能里第一项里按翻页可以找到调整亮度,字体颜色,界面语言等功能

网友:
找售后最效率

网友:
应该可以调整。

网友: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有选项调整吧。

网友:
在面板主页里的功能选项内可以找到相关设置

网友:
应该参数没有设置好的原因吧,调一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