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管立柱的承载计算求助

楼主(2016-12-15):
如图是一根圆管立柱,管子外径165.1mm壁厚4mm,圆管两端用钢板焊接封死,该怎么样尽量准确计算出它的的承重呢?请大家给点计算公式或者经验,谢谢!

楼主:
没有人呀,自己顶一下!求大神!

网友:
用SW进行受力分析,看在允许的变形范围内,最大受力是多少

网友(点评):
想知道不用软件怎么计算的。

网友:
压杆稳定公式一套,除以安全系数

网友(点评):
能给说说公式吗?

网友A:
按薄壁失稳处理

网友(点评):
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点评):
没公式,薄壁比压杆处理起来更麻烦,实际问题中要考虑两侧的焊接,钢管的类型、公差,承重情况,是否有横振等多种情形。

网友B:
先算柔度,看是大柔度杆  中柔度杆  还是小柔度杆   确定之后   再看是用欧拉公式  还是直线经验公式  或者强度校核 去求这个临界力

网友(点评):
大侠,你再看看,应该按薄壁处理。

网友(点评):
啊 确实是这样 谢谢大侠提醒 薄壁怎么算我就不知道了 哈哈

网友C:
可以承受20t的静载荷

网友(点评):
能告知一下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算柔度,看是大柔度杆  中柔度杆  还是小柔度杆   确定之后   再看是用欧拉公式  还是直线经验公式  或者 ...

这个是短粗杆,按强度计算的吧?

网友(点评):
你可别按我说的算 我解释错了 universal大侠已经给我指正了

网友:
用胡克定理吧

网友D:
钢管直径D=48mm;壁厚2.75mm
截面面积A=390.9mm2
惯性矩I=10cm4
抗弯截面系数W=4.17cm3
计算高度l=1.87m
长细比λ=116.7
轴心受压稳定系数φ=0.47
强度计算值f=205Mpa
给你个例子

网友(点评):
然后怎么计算能承载多少吨呢?

网友(点评):
f是怎么的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薄壁失稳处理

薄壁是怎么处理的?按照失稳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钢管直径D=48mm;壁厚2.75mm
截面面积A=390.9mm2
惯性矩I=10cm4

f查钢结构设计手册
壁厚小于16的 设计值应该是215

σ=N/(A*φ)≤215

网友(点评):
按这个公式你举例的这个最大能承载多少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f查钢结构设计手册
壁厚小于16的 设计值应该是215

φ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可以承受20t的静载荷

我是按照受压的强度计算来的
σ=F/A
σ——应力
F——载荷
A——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按照受压的强度计算来的
σ=F/A
σ——应力

那按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是MPa?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是MPa?

单位你自己换算
1n/mm²=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