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紧力应该多大,如何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16-12-15):
如图所示,是一款带锯机的主动轮和从动轮部分,张紧机构布置在松边位置,目前测试带锯钢带的拉力为15kg,请问各位大侠,张紧力应该多大,如何进行受力分析,钢带与轮子摩擦系数0.2

楼主:
对了带锯与主动轮的包角是160度,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您好  我公司是专业做同步带轮的厂家  请联系QQ3039670933

网友:
1拉力如何检测的
2拉力都检测出来了,还测张紧力干什么

网友(点评):
大侠,我想知道这个方向张紧力需要多大就合适

网友:
一般是凭经验吧,就如皮带传动的张紧一样。

网友:
1,我说一点张紧力和你的切削力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