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计算自然下垂所需长度

楼主(2016-12-15):
如下图所示,一根60的钢轨,用力将其拉起,拉起高度为1米,求需要多大的力,其自然下垂所需的水平距离。

网友A:
可以用SOLIDWORKS的受力分析模拟一下,而且我觉得SOLIDWORKS的受力分析比较容易上手,对于简单的问题比较好用。
我以前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60钢轨是指每米重量为60kg的钢轨。求截面尺寸如下图

网友B:
图片中的水平距离是不存在的
其实可以这样:这跟钢轨在多长的时候,施加一个力,使钢轨的中点向上1m,钢轨的两端不离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这是钢轨,还是软绳。
2 刚体何来自然下垂之说,只有软绳才有
3 又上拉,又下垂,闹哪样

你不是搞重型机械的吧。现实中没有完全的刚体,怎么不会有自然下垂呢。你遇到的只是没有足够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OLIDWORKS的受力分析模拟一下,而且我觉得SOLIDWORKS的受力分析比较容易上手,对于简单的问题比较好 ...

兄弟,我也会用下solidworks的分析,但这种工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加载),能详细说一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中的水平距离是不存在的
其实可以这样:这跟钢轨在多长的时候,施加一个力,使钢轨的中点向上1m,钢轨 ...

你后半句说的对,所以水平距离是存在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后半句说的对,所以水平距离是存在的啊!

你把截面尺寸搞成cad的,我给你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也会用下solidworks的分析,但这种工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加载),能详细说一下不。

1. 必须要用旗舰版的SOLIDWORKS,这样可以施加多个载荷。
2. SOLIDWOKRS的载荷施加最好是个面。
3. 重力可以施加在整个工件上,外力施加在受力点上(可以做个一个极小的凸台,共模拟用)
你用SOLIDWORKS,试一试就知道了,比较简单。

网友(点评):
嘿嘿,厉害。材料力学问题,按均布载荷横力弯曲计算变形,不过是否用简支梁计算更合理,毕竟末端有θ。

网友(点评):
模型简化不对的,两端的转角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截面尺寸搞成cad的,我给你算

麻烦了,谢谢。如果可以的话,介绍下方法。

网友(点评):
威望是论坛默认加的,非常抱歉!

网友:
如果钢轨长度正好是2*l
可以这样算
长度大于2*l就麻烦了

楼主:
为什么材料力学里面最大挠度f=5ql4/384E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材料力学里面最大挠度f=5ql4/384EI.

仔细想了一下用悬臂梁算不对

应该用这个模型才对
两端固定而不是简支

网友D:
两个问题:

1. 是不是小变形?

2. 即使是小变形,也不是能简化成悬臂梁。应该是这样的:在两端接触地面(水平段应该在地上,不然不可能有水平段)的位置,梁的转角和挠度为零,所以可以等效于两端固定的梁(超静定梁),这样梁的变形和受力跟楼主所说的情况是等效的,即: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小变形了,但是误差也不大的,应该在10%左右吧。这个模型基本对的

网友:
钢轨足够长的情况下,算扰度变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也会用下solidworks的分析,但这种工况不知道怎么处理(加载),能详细说一下不。

这种用接触处理,这个问题的模型太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材料力学里面最大挠度f=5ql4/384EI.

我用上面的截图中的公式算的,距离是30米,力的话就是30米的重量,18000N。基本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用接触处理,这个问题的模型太大了

哦,是哦,我算出得3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

1. 是不是小变形?

好人做到底,把接下去的计算公司给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人做到底,把接下去的计算公司给出来吧。

参考这个吧:

网友(点评):
可以分享一下书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吧:

这个是材料力学里的,我看到了,但貌似侧重点不一样啊。我的问题主要是长度(长度求出来了,力自然求出来了),它的主要是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

1. 是不是小变形?

你这个竖直方向被约束住了吧?题目的竖直方向的正方向是自由的

网友C:
钢轨不是钢筋可以随便吊装,长轨现在有几十米,上百米的,运输,吊装都非常严格的。尺寸与楼主的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钢轨不是钢筋可以随便吊装,长轨现在有几十米,上百米的,运输,吊装都非常严格的。尺寸与楼主的无关。

你的约束是怎么添加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的这样的效果?
我这个是一个简易的,跟你的模型只是尺寸上不一样
你的模型太大了,我的电脑估计是分析不出来
你所说的水平距离是可以求出来的

网友E:
首先钢轨多长?

网友F: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对,这是啥软件,水平的那个距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钢轨多长?

我是求提升1米需要多长,如果模拟分析,你可以设置的比较长,比如100米。工程里面最长的钢轨有500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求提升1米需要多长,如果模拟分析,你可以设置的比较长,比如100米。工程里面最长的钢轨有500米的。
...

电脑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抗不住

我不知道怎么分析!电脑扛不住就算了,谢谢了,我算出来是3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要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吧

ABAQ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