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的伺服充压和普通冲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15):
听说钣金的伺服冲压可以提高合格率,钣金的伺服充压和普通冲压有什么区别? 伺服充压的原理是什么?谢谢!

网友:
伺服冲压可以任意调整速度(多段速速度)针对拉深件,钣金折弯需消除成型应力的产品。

普通冲压就是快速的成型,有些拉深产品会撕断,,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应该是柔性冲压。

网友A:
也可以根据过程中的反弹力对电机转矩的变化而相应地随机改变进给速度

网友(点评):
闭环冲压,有反馈机制,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根据过程中的反弹力对电机转矩的变化而相应地随机改变进给速度

我在社区还没权限加好友 ,如果你是看了我的关于联轴器求助的帖子,有兴趣探讨可以加我QQ 305537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