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对中对轴承寿命的影响

楼主(2016-12-15):
如题,请教下有哪位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研究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
轴承的寿命用软件计算下

网友(2017-08-05):
一般样本上应该是有的吧,我在NSK的样本上就看到过

网友(2017-12-27):
轴对中不好,肯定影响轴承寿命。不过就像加工一样,对中也是有公差要求的。对中不好的情况,从轴承损坏痕迹上可以看出。我是斯凯孚轴承的代理,有事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