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直径的轴用如何快速装夹

楼主(2016-12-15):
       各位大神 请问3MM直径的轴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装夹,不旋转。最大装夹头不超过21MM。

网友:
自制弹簧机械手,以弹簧作为夹紧力。气缸头部做成楔形,前进后退,控制机械手的开闭

网友:
可参照枪械的上弹装置

网友:
弹性夹头

网友:
轴径是3mm,轴的长度是多少?装夹哪个方向,径向or轴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