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问题请教

楼主(2016-12-15):
1,硬质合金刀片 刚用是车的表面粗糙度不好,车床震动大,车几件后,效果会好。为什么初期磨损较大呢。
2.请高手给我推荐下干切用什么型号的刀片好,车削材质是20CrNiMoH,20CrMnTiH,22CrMoH,现在使用的是CNMG120412-PM ybc251,但切削时用切削液了。

网友:
1新刀片遇到切削面不平震动是会大,至于干几件会好点那是因为过于锋利的刃口被冲击打盾了,刀片刃口没有那么尖锐所以震动小点了。
2干切刀片请咨询生产刀片厂家,一般刀片都能干切,主要看硬度,硬度高了发热高了磨损就大,一般都是加切削液冷却润滑。

网友:
怎么说呢,一般工件表面会出现一层非常硬的皮,可能是热处理不均匀产生的,或者说 工件不规则,刀片受力不均匀所以震动比较大,切上几刀后它会受力均匀,震动就小了,还有就是冷却液 ,有些刀片的涂层是耐高温的,可以干切削!有些就必须加冷却液 冷却油!
表面粗糙度有几个原因 ,第一就是工件的材质硬度,第二就是你加工参数 第三就是冷却系统 ,第四就是刀具的几何角度的 前角 后角 R角
一般来说 R角越小 光度越好
提议  你完全可以 选择好一点的进口刀片来做!这个可以提供效率 ,得到良好的 表面粗糙度 ,
最后说一句 我是卖刀的 ,可以联系我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1,能否干切得看你的刀具材料,零件材料,干切固然是好,保护环境,但是刀具能否受的了,刀尖的切削热传递到刀具上,热胀冷缩的原理你懂的,会影响加工精度和机床的一些精度,用风会降低点温度
2,你这要是硬车的话,两种选择,要么一直用水,要么不用,加工中用水会炸裂刀片的(是山特的cbn刀片吗?)
3,机床振动是指什么?

网友:
为什么初期磨损较大?二种情况
1、切削刃未修磨光顺
2、后角面的点子碰到工件

网友:
加工什么材质的零件需要干切,一般都是加冷却液的,不然刀具受热加剧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