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塑料模具能脱模吗?

楼主(2016-12-15):
这个零件是医疗器械上的耗材,现在日本进口,单价80以上。难点在长管中空后还有弯曲角度。有高手能做吗?塑料件可以后加工弯曲吗?有大神能做的,请联系我。

网友:
这玩意儿80一个?

网友(点评):
80一个便宜了!楼主没上过医院?

网友(点评):
医疗产业链,利润大的是医院和经销商,当然个中关系打点也花钱,我邦特色嘛。 上游制造业真的卖得并不贵

网友:
不是注塑的

网友:
可能是先注塑成型后再二次加工的,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
这个零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看你们要求的精度,不同的精度有不同的加工工艺

网友:
分型线都有,还不是注塑的吗

网友:
应该是注塑成型后热弯型。

网友:
用二个顶针吧

网友:
这东西弯度要求应该不高吧,注塑后热弯。

网友A:
主要是有多大的量,80一个3D打印也可

网友:
进口配件80一个是贵了。需求量大的话尽快开模具国产化吧,可以直接注塑成型的。

网友(点评):
80元还带有一个吸引按钮,此件肯定是注塑件。是否后热弯工艺不确定。热弯亚克力板到倒是有接触过。

网友(2018-08-30):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有多大的量,80一个3D打印也可

请教下大侠,3D能打成lz这种表面光洁度效果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