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带子机切刀如何选择?

楼主(2016-12-15):
上面两张图片是手动拉带和自动拉带切割带子机,老板就给了这2个视频,要我仿制。看了下机构没什么难的,就对这个切刀不太懂,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切好了,还是冷刀,热切,老板还说什么激光切。另外带子长度也要大概一样,袋子切完后是滚筒送料吗

网友A:
应该像剪板机那样切断,激光或热切可能会损害袋子,袋子是用手或机械拉出来的,不需要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像剪板机那样切断,激光或热切可能会损害袋子,袋子是用手或机械拉出来的,不需要送料

切断完后 去切刀下面拉吗 看图片好像气缸行程不太高  不好去下边啦吧 另外看图片 切刀处有一个小气缸升降切 还有一个大气缸 作用是什么 整体升降吗

网友(点评):
看视频,小气缸是压住袋子后面,袋子肯定前后要拉住才好切断,大气缸是切断,视频上看不见切刀,再用机构将切口处抬起,便于夹住拉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切断完后 去切刀下面拉吗 看图片好像气缸行程不太高  不好去下边啦吧 另外看图片 切刀处有一个小气缸升降 ...

大气缸是不是压住前面的带子 保持平整啊

网友B:
我能做这个刀片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做这个刀片

请问用什么刀  用什么方式啊

网友:
是不是切刀前后都有气缸啊,前面那个气缸你看得到,后面那个可能挡住了,在切的时候压住,远端机械手过来时候松开交接

网友:
冷切,不会损伤带子,切刀选择好的钢料,要经过热处理

网友:
滚切

网友(点评):
滚切可能有毛边?

网友C:
我做过那种尼龙带 波峰焊的!
是冷切!切记一定要有预压块!图片上的预压是另外用了个小气缸预压的!

网友D:
用什么刀具切,应该和要切的带子材质,长宽厚等等因素有关,是这些因素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那种尼龙带 波峰焊的!
是冷切!切记一定要有预压块!图片上的预压是另外用了个小气缸预压的!

大侠 图中的那个小气缸不是压平压紧带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刀具切,应该和要切的带子材质,长宽厚等等因素有关,是这些因素决定的。

大侠 每次有机器涉及刀的问题 我都会被卡住 像切海绵啊 切袋子啊 切橡胶啊  切的时候总是切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每次有机器涉及刀的问题 我都会被卡住 像切海绵啊 切袋子啊 切橡胶啊  切的时候总是切不好

橡胶这样的东西本来就很难切,尤其用刀具加工,基本就是行不通的。

网友:
1,像2#说的应该像剪板机那样冷切断。
2,不过左侧压块这边会留出一节头来。

网友:
袋子前后应该都要先压   然后才能切啊    没张紧肯定不行   冷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刀具切,应该和要切的带子材质,长宽厚等等因素有关,是这些因素决定的。

大侠求指点 是采用单边刀 还是双边有刀呢 两边有刀的话 要怎么压紧刀  单边刀的话切断可靠吗

网友:
冷切热切都能实现

网友:
这个玩意看上去是橡筋,就是内裤上那个的宽松紧带。

前面要定长切断,后面还要接起来。我有这样的设备哦

网友:
普通的白钢刀应该可以

网友E:
刚才这段时间做了几台这种设备,底模是超声波  切刀用SKD11的料就可以了  你们公司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这段时间做了几台这种设备,底模是超声波  切刀用SKD11的料就可以了  你们公司在哪

请问大家那个是不是上面是切刀,下边是超声波啊,只有一块刀片吗,可以给个简单示意图吗

网友:
这种产品切断方式常用的就冷却方式一般是裁切或剪切,如果要封边一般用热切,热切可以用超声波切可以做封边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这段时间做了几台这种设备,底模是超声波  切刀用SKD11的料就可以了  你们公司在哪

你好 请问你那个超声波切割是怎样的啊

网友(点评):
百度视频"超声波花边机"一下,就能知道她的胸罩花边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是切,不是剁! 做过饭吗,切过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