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分析结果怎么理解

楼主(2016-12-15):
这个分析结果怎么解读,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解读一下

网友:
你要分析什么,你的边界条件是什么!先把要求和你要的结果说一下才能分析!

网友:
SW做的分析?

网友:
从分析结果看应是安全的。

网友A:
没有红区,全是OK

网友B:
SW的分析,不知道楼主学过材料力学没。
你这材料屈服强度530Mpa
现在你分析的这个是静强度,分析结果显示,这个零件应力最大25Mpa。位置位于轴肩处,远远低于屈服强度。越偏红色应力越大。
不要误解了,跟有没有红色区域没关系。只是他颜色这么显示而已。这个图是让你看应力分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的分析,不知道楼主学过材料力学没。
你这材料屈服强度530Mpa
现在你分析的这个是静强度,分析结果显 ...

正解!!

网友:
按你的参数设置,分析结果都在哪了!
参数你给的你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按照楼主的定义:轴的右侧部分固定,左侧向下受力,屈服强度是530MPa。
计算结果显示最大应力25.7MPa,发生在中间的轴肩部位,小于屈服强度。
设计结构在现有工况下有很大的裕量,是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的分析,不知道楼主学过材料力学没。
你这材料屈服强度530Mpa
现在你分析的这个是静强度,分析结果显 ...

谢谢了,听你这么一说,分析结果就清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定义:轴的右侧部分固定,左侧向下受力,屈服强度是530MPa。
计算结果显示最大应力25.7MPa,发 ...

非常感谢帮我解绝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红区,全是OK

第一,您再仔细看看有没有红区?
第二,红区永远会有,因为应力再小也会有max值,红区就是max值。
第三,红色表示的是+的max发生的位置,也就是冯氏主应力最大的位置,并不一定是危险,要看右上角的值,单位换算之后是25mpa。
第四,to楼主,看结果不能只看主应力,还要看各方向上的应力,而且要知道你加载之后大概是个什么应力状态,比如圆轴受扭,一般是危险截面边缘的切应力最大,许用值并不一定是屈服极限,剪切应力要除以二,安全系数要除以2-3,算上疲劳的话,你再来看其实25mpa余量已经不多了,

网友(点评):
通俗一点吧

网友:
要看你的设置情况,一般根据设置情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