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学和动力学分析主流软件是什么?

楼主(2016-12-15):
工业机器人的运动学及动力学分析一般都用哪款软件?自己想学习这些东西,还请了解的大侠给与指点和建议……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主流之说,机器人大公司,有专门的CAE分析部门,不必机器人设计师劳神设置边界条件和划分网格,你只需要告诉人家,载荷和约束,以及想求解什么,人家CAE分析师就给你办了。

网友:
MATLAB算一个

网友:
动力学(运动学)分析常用的软件,基本就是MSC. ADMAS了,一般仿真都联合MATLAB一起使用。国外不少大学,理工科类把MATLAB作为一种数学工具普及化了,而国内却使用者甚少。其实,常见的三维软件都可以做运动学。动力学分析,只是并不擅长、、

网友:
动力学用ADAMS和MATLAB 运动学可以用一般的三维软件即可,ADAMS也可以做运动学分析

网友:
首选肯定是adams,matlab也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