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Works motion 运动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12-15):
我在仿真时,需要一运动的零件在固定的直线位移上停下来。我考虑在那个停下来的位置设置一个接近传感器,当运动的零件快接近传感器时减速,减速一段的时间(譬如2秒)然后停下来。这动作虽然可以仿真,但误差较大。请问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完全可以做到,1秒都行。

网友:
完全可以做到,1秒都行

楼主:
那用什么做触发器来让电机停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做到,1秒都行。

用什么触发器来停止电机呢?

网友B:
靠传动机构,你设置动力源的输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传动机构,你设置动力源的输出方式。

在仿真时,我用接近传感器触发电机停止。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我最近也用SolidWorks motion对一个增力机构进行动力学分析,但是一直得到不到预期结果,并且还遇到各种问题,有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啊,哎,虽然帮不到你什么忙,帮你顶起来也行。

网友(2021-02-18):
这个网站年代好久了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