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种悬臂梁如何计算挠度

楼主(2016-12-15):
如图所示的悬臂梁受垂直纸面的力,如何计算挠度。

网友:
首先要明确梁挠度的定义,梁平面弯曲时,梁的轴线将变为一条在梁的纵对称面内的平面曲线,该曲线称为梁的挠曲线。挠度——弯曲变形时横截面形心沿与轴线垂直方向的线位移称为挠度,用γ表示。
所以问题就来了,你这个梁受力弯曲时,是平面弯曲吗,不是的话,就不适用材料力学的挠度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我在想不考虑扭矩,即梁不扭曲,不然不好计算了。。

网友:
楼主把问题过于简化了,要不就像楼上大侠说的。

网友:
先把外力看一个力学模型进行力的分解,再把自重作另一个力学模型,最后叠加就是了

网友(点评):
大侠,假如我不考虑梁自重,也不考虑梁的扭曲变形,只考虑弯曲变形呢

网友(点评):
那就是点对点进行力的分解了

网友:
有限元,快且好

网友(点评):
我就想手动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