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6-12-15):
锁就是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铁壳下隐藏着七窍玲珑的心。

一、锁的内部结构

普通的锁🔒主要由锁芯、弹子、弹簧、锁舌以及钥匙🔑构成。

锁芯:铜制的圆柱形锁芯,转动时可锁上或打开。锁芯分内锁芯和外锁芯,内锁芯是你插钥匙的地方。

弹子:铜弹子分内弹子和外弹子,圆柱形,长短不一,装在内外锁芯的圆孔中。一把锁一般有3--5组弹子。

弹簧:装在外锁芯的圆孔中。顶住弹子。

锁舌:开锁时伸缩的部分。圆柱形内锁芯转动时带动锁舌。挂锁是带动锁“鼻”。

钥匙:有不同高度的“锯齿”对应不同长度的弹子。

二、锁的工作原理

网友A:
楼主这是防盗等级最低的A级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防盗等级最低的A级锁

了解一下而已。也许应急的时候能用上。

网友B:
很佩服那些开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心。点赞

谢谢,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佩服那些开锁的。

都是些专业技术人员。

网友D:
那那些用其他工具开锁的人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E:
那些开锁的,用两根铁丝怎么就能把这么多都顶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开锁的,用两根铁丝怎么就能把这么多都顶到位的

练到这一步需要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那些用其他工具开锁的人是怎么操作的

凭借的应该是手感和熟练程度吧。

网友(2017-03-14):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2017-06-05):
一直不明白磁力的那种锁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