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olidWorks motion动力学仿真问题

楼主(2016-12-15):
小弟最近想对一个增力机构做动力学仿真,就是想看看能否达到我预期的增力效果,如图所示,是一个增力机构,支架固定,螺杆带动螺母运动(螺杆暂时用一个圆柱代替),螺母运动又带动连杆运动,最终将力传递到压板上。我用motion分析做动力学仿真,我在螺杆上添加了一个旋转马达,在螺母上端面加了1000N(模拟螺旋推力),仿真后测量图示铰链位置配合的Z轴反作用力,4个位置力加起来也不会超过1000N,但是我理论计算输出力至少比输入力大2.5倍,我到底哪里弄错了,第一次接触这个motion分析,很困惑啊。

网友A:
最好把理论计算贴出来大家好帮你看看,还有我猜想,你在螺母底部加力是起不到增力效果的,按虚位移原理你需要在螺杆上加一个小力矩,然后你的机构就能增力啦

网友B:
原因之一,楼上已经表述
原因之二,在motion中你添没添加摩擦力
原因之三,你的计算思路中有没有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理论计算贴出来大家好帮你看看,还有我猜想,你在螺母底部加力是起不到增力效果的,按虚位移原理你需 ...

好的,我试一下在螺杆加一个力矩,但是我想螺杆与螺母的传动过程比较复杂,仿真很麻烦,所以我就简化了,下图是我大概的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之一,楼上已经表述
原因之二,在motion中你添没添加摩擦力
原因之三,你的计算思路中有没有摩擦力

我确实没有加摩擦力和接触,我再重新弄一下。

网友C:
你用solidwork做的动力学仿真得到的结果本身就是不太精确的,建议楼主用一些adms专业动力学软件,solidwork主打的就是建模,其他功能都不专业,特别是分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solidwork做的动力学仿真得到的结果本身就是不太精确的,建议楼主用一些adms专业动力学软件,solidwork ...

用adams仿真过,得到的结果也不是预期的数值,所以才用SolidWorks仿真,今天我把压板固定往螺母上加力再次测量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adams仿真过,得到的结果也不是预期的数值,所以才用SolidWorks仿真,今天我把压板固定往螺母上加力再 ...

adms如果不行的话,solidwork肯定更不行。  你好好思考下理论模型有问题没。仿真软件要想得到预期的数值,你的数学模型不能有丝毫问题。   solidwork作出里的结果,如果领导是外行或者对这方面不了解的话,你可以忽悠忽悠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ms如果不行的话,solidwork肯定更不行。  你好好思考下理论模型有问题没。仿真软件要想得到预期的数值 ...

嗯,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仿真思路不对,之前测不到力是因为没有考虑惯性力,转换了一下思路,在压板下加一个弹簧测量弹簧力,就能得到我预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