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燃机的最佳工作水温,请教高手

楼主(2016-12-15):
小弟我工作2年多,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关于内燃机的最佳工作水温、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和冷却风扇的开启时间问题。
一般来说,节温器的开启过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我个人观点如下:

     1。节温器刚开启时冷却风扇工作会导致节温器不停的闭合开启,会影响到节温器的使用寿命。

     2。节温器刚开启时冷却风扇就开始工作的话,风扇效率低下,是一种变相的浪费。当只有少量的冷却液流经散热器时,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散热进行冷却,完全没必要开启风扇强制散热。

     3。冷却的目的是让柴油机在最佳水温下进行工作,节温器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尽快达到柴油机的最佳水温区段。但至于柴油机最佳水温点与节温器开合之间的关系,还望社区大神指点;(个人认为是节温器全开状态的温度,上下相差不应该超过5度)

    4。风扇是机械传动的,无法实现无极变速。

    有些大神坚持认为节温器刚开始工作时冷却风扇就要工作,原因:以前就是这样做的(拿来主义)。
    我虽是个新手,但我只认同有理有据的言论,还望大家理解!

    希望社区大神能给我指点迷津,让我对于内燃机的最佳工作水温、节温器的开启温度和冷却风扇的开启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最好是有理论依据。

网友:
需要自控知识,写传函,才能从根本上清晰,说其它都是瞎BB。

网友A:
4. 为啥不能使用有电动无极变速风扇?

网友B:
机械产品环境温度20度左右。内燃机也不例外,只是很难实现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为啥不能使用有电动无极变速风扇?

以前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产品环境温度20度左右。内燃机也不例外,只是很难实现而异。

我这里问的是柴油机的工作水温,和环境温度没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都一样吧,20度这是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产品环境温度20度左右。内燃机也不例外,只是很难实现而异。

层主别在不懂的专业乱说了,内燃机的理想环境温度是-273°C,知道不

网友(点评):
我只相信最基本的常识,不会去恭于那-273度那类的

网友(点评):
你那不叫常识,是井底,去读读什么叫卡诺循环吧。

网友(点评):
再一个,我也知道楼主讲的水的冰点为零度,汽油的冰点为80度。

网友(点评):
汽油的冰点为-80度。

网友(点评):
井底稳就行,凭空飘可怕

网友(点评):
卡诺循环,我还真看了一下,就知道你是个书呆子,-273去烧什么?

网友(点评):
无知,环境温度跟设备内温度是两码事

网友C:
这事楼主不做内燃机,了解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里问的是柴油机的工作水温,和环境温度没什么关系

柴油机最佳工作水温最起码都在70℃以上,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事楼主不做内燃机,了解就好。

我做的是柴油机的辅助系统,肯定要来先了解柴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问的是柴油机的工作水温,和环境温度没什么关系

注意楼上大侠说20度是环境温度,这点说的没有错,环境温度低能有利于散热,而且吸入温度低的空气有利于内燃机的热效率,当然过低的话对内燃机的其他部件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结冰了就不好了,而且启动是阻力也会更大。只时内燃机这种东西工作华江要求没那个高,在一定温度范围都是可以的,热效率有稍许影响。但是这里环境温度和水温是两个机油粘度与温度正正比,粘度低有利于减少活塞阻力,但会增加泄漏。所以内燃机需要维持一个相对温度的温度,过低会造成散热负荷过大,大大增加强制散热带来的成本,当然缸体温度低一些,效率会高一些。而过高产生的负面影就更多了。我记得汽油机的设计的最佳水温好像是90几℃左右,柴油机估计也不太多。我们公司是做汽车热系统的,但我不是搞这块的,我给出我的看法而已,要是错误,请高手指正。温度高于设定值,节温阀开,热水循环到散热器,散热风扇开,增强散热,温度感应器反馈给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控制风扇转速。节温器只受温度的影响做一个阀值开关用,调节温服靠的是控制风扇转速,谁告诉你风扇转速是不能变的?不不管有刷还是无刷,都是可以控制转速的,只是他们的控制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网友E:
难道说,这样的工作都是由菜鸟来做的?是哪家公司?这个系统应该是非常成熟的,资料很多,也不涉及保密。
看柴油车的水温,可以直接参考。
汽油车的水温大概在92左右。

网友F:
是准备用纯机械来完成控制么?使用电控的话,采集温度,然后PID算法控制散热。不知道市售的温控器能不能拿来直接用

网友:
个人认为40-80摄氏度之间,只要机器运转正常,最节约油耗就是最理想的,如果测试一下画个曲线图,就比较清楚了,但在不同的地区,肯定还是有差异的吧,非要找一个最佳,估计很难界定,只要不开锅一切都好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楼上大侠说20度是环境温度,这点说的没有错,环境温度低能有利于散热,而且吸入温度低的空气有利于内 ...

温度高于设定值,节温阀开是否表示温度高于设定值时节温器才刚要打开,因为节温器从刚开启到完全开启中间至少有8-10度的温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说,这样的工作都是由菜鸟来做的?是哪家公司?这个系统应该是非常成熟的,资料很多,也不涉及保密。
 ...

每个柴油机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系统,你说系统成熟一点都没错,还请指教大神汽油机的最佳温度为什么是92°?多了解一些也好!我承认我就是菜鸟,我相信大神也是从菜鸟走过来的。不喜勿喷,和谐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准备用纯机械来完成控制么?使用电控的话,采集温度,然后PID算法控制散热。不知道市售的温控器能不能拿 ...

液控的,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电控的也有,全看客户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控的,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电控的也有,全看客户需求

不懂最佳温度怎么确定的,不过引入pid算法可以把温度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但执行元件的反应速度要比较快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高于设定值,节温阀开是否表示温度高于设定值时节温器才刚要打开,因为节温器从刚开启到完全开启中间 ...

我不清楚节温阀的具体结构和原理,但我负责的油冷器有一种温度阀,阀开启大小与温度有关。也就是温度达到一定是,阀开始开启,温度到达更高的一个设计温度时,阀全开,热涨冷缩的原理。阀从闭到完全开启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
那就在节温器上想办法

网友(2017-05-09):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柴油机的辅助系统,肯定要来先了解柴油的

70-90度,再高容易拉缸了

网友(2019-07-26):
最佳温度在85-95摄氏度,此时功率达到最大值,最佳工作状态,电控系统中,尤其是博世,水温限制比较厉害,不达到85,不让达到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