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加工,易振刀,易变形,有无良策?

楼主(2016-12-15):
材质:CrMoCuNiV合金铸铁
硬度: Hbr210,已调质
粗车后材料大小:外径330.5,内径318.5,长210,加工三个圆环
精车后尺寸:外径329,内径319.5长58,内外径公差控制在0.04mm内,内外径同轴度0.03以内,失圆要求0.08以内
原加工方法:一端内孔车止口,上胎板,再外夹油压三爪
问题:易振刀,易变形

网友:
做一个内衬套可以吗?

网友A:
料太长,切成3段,长度留装夹余量14mm,端面钻攻均布螺纹孔M6深8,做圆盘工装端面螺丝背紧,车床加工,翻头做芯轴撑内孔夹外圆,切掉余量。

网友(点评):
螺纹?这震动会不会更狠哦

网友:
上孔式胎板,再内夹油压三爪(胀夹)

网友B:
先车内孔保公差,再上芯轴车外圆或磨外圆。

网友(点评):
对车床来说 ,胀环本身精度做好了及胀紧力掌握好了,比芯轴精度高。

网友C:
你去找干水泵的车工,他们整天干水泵叶轮的密封环,就是这样的东东,保成!!!!!!!!!!!!!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毛坯出多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找干水泵的车工,他们整天干水泵叶轮的密封环,就是这样的东东,保成!!!!!!!!!!!!!

嗯 很有道理

网友:
加工好内孔后用孔衬套固定加工外圆,刀具和转速选好,加工应该没问题

网友D:
1,振刀可以减小刀具半径,调整切削参数
2,变形有可能是因为卡爪夹紧力太大,卡爪圆弧和工件圆弧吻合度不够
3,切断也可以引起变形,选择一种刀尖带角度的切刀,别用平头切刀,可以减小切削阻力

网友:
有一位楼主说的很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太长,切成3段,长度留装夹余量14mm,端面钻攻均布螺纹孔M6深8,做圆盘工装端面螺丝背紧,车床加工,翻头 ...

总长不够切三段的装夹量.毛坯厚度也达不到做M6的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振刀可以减小刀具半径,调整切削参数
2,变形有可能是因为卡爪夹紧力太大,卡爪圆弧和工件圆弧吻合度不够 ...

变形(失圆)主要还是切断(3mm切断刀)引起,有些变形很大,夹力反复调过,稍微小点整个工件都会转动
目前失圆控制在8丝以内只有少数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形(失圆)主要还是切断(3mm切断刀)引起,有些变形很大,夹力反复调过,稍微小点整个工件都会转动
目 ...

切断刀可以选择顶刃是斜的,查刀具样本有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内孔保公差,再上芯轴车外圆或磨外圆。

外圆磨不考虑,自身条件不具备。
芯轴(内涨环)方式试了下,可解决振刀,车速快,但是失圆还是大,同轴度也有达不到要求的.
涨环是在现配有涨体的条件下试做,有时会有外圆有锥度,不稳定

网友:
试试焊接在圆盘上,在立车上车内外圆,注意冷却,内外圆成型后切断。

网友:
发现做加工的学问比什么都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网友E:
有多少量?
一次下三个,装夹部位的变形会传递到前面加工的部分,切下来时就会变形,就这个产品的尺寸公差来说,这个方法基本不可行。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的产品,单件,装夹方法是用的轴向夹持,即先平两平端面,因为这个方向不易变形,然后再压端面分别车内孔和外圆。
用径向装夹,前面粗车、半精车的变形会对后面的精车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是很头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多少量?
一次下三个,装夹部位的变形会传递到前面加工的部分,切下来时就会变形,就这个产品的尺寸公差 ...

现在主要是失圆的问题,不知有何好的方法,盼指教.

网友(点评):
有多少量?有什么设备?目前的工艺是怎么走的?

网友:
1调质后去应力处理。
2.端面3点定位端面3点压持粗车端面A。
3.掉头端面定位,端面3点压持粗车内圆,及端面B。
4.内圆涨胎端面3点定位,粗车外圆及端面A。割断
5.时效或其他去应力。
6.重复2,3,4精车。

网友F:
这个要求不高啊,正常装夹,你震刀是你刀具没用好,变形是你压力没调好,液压卡盘,同心度应该一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求不高啊,正常装夹,你震刀是你刀具没用好,变形是你压力没调好,液压卡盘,同心度应该一点没问题

测内径都是 问题
壁厚不够,内径表都把圆环涨变形了,更别说切断了

网友:
失圆的问题就要看楼主的工艺是怎么走的了,毛坯到精加工,不管是筒夹还是内涨,前一道工序的失圆会或多或少遗留到下一道工序,解决方法也要楼主的现有条件和批量而定的。

网友(2017-02-22):
芯轴是关键。。。

网友G:
我们做过一个600多直径壁厚8毫米的,圆度最好也就做在了0.1,我用的时端面压紧,圆度还是没法好,平面度我做在0.01上,平面度越差圆度越差,我的建议可以考虑,三抓夹紧的地方加支撑,在工件长度以外切槽,以降低夹紧带来的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做过一个600多直径壁厚8毫米的,圆度最好也就做在了0.1,我用的时端面压紧,圆度还是没法好,平面度我 ...

网友(2017-07-05):
引用 网友D:
1,振刀可以减小刀具半径,调整切削参数
2,变形有可能是因为卡爪夹紧力太大,卡爪圆弧和工件圆弧吻合度不够 ...

切断可以留在精车前面,也叫预切,粗车完内外圆后不要完全切断,单边留个零点几,(根据活大小而定)然后精车内外圆,在切断连着的那一点儿。这方法也可以消除夹紧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