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与一平面的交点

楼主(2016-12-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怎样求一个与平面垂直的圆与平面的交点。

网友:
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点评):
不对吧,这个刚好过圆心了

网友(点评):
至少你要以圆建个辅助平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投影也可以

网友:
琮有个方法,把圆拉伸后建立相切平面然后在此面上找到中心,拉线端就是100%的交点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也只有这样了,不能直接做交点的。